圆锥滚子轴承,安装尺寸问题??

楼主(2019-05-21):
外圈轴承位,标准尺寸设计多少(深度)?安装完成轴承的调节量是多少?(也就是T-C是多少)。哪里有这部分内容的讲解?谢谢!简图上看的不是太明白

网友:
根据需要选择轴承的型号,不同的型号的所有尺寸都在那两个表格里面了

网友(点评):
和上图没区别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点评):
没体现调整量??

网友:
设计手册里面有!

网友:
孔深浅可由结构来确定,间隙调整通常由隔套,环、垫片和螺母等。数值是以“道”或“丝”计。

网友:
楼上几位社友给的图片中”安装尺寸”那一栏就是设计轴系时,轴承内外圈定位的轴肩,定位零件的尺寸,da,db,Da等。

网友:
NSK 的样本应该有相关介绍,楼主往前翻翻。

网友:
查手册撒

网友:
六楼正解啊

网友:
刚好在查这方面资料附件应该可以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