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一次性冲孔和弯曲?

楼主(2019-05-21):
是否有一次性冲孔和弯曲,1.0厚的铁条,1.20宽,26-27cm长 。能不能一次性冲孔和弯曲?!

网友A:
模具设计好了,一次完成是可以的。主要是我说的【一次】和楼主说的【一次】是不是一个概念就不知道的,毕竟也看不到成品的样子,只能靠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设计好了,一次完成是可以的。主要是我说的【一次】和楼主说的【一次】是不是一个概念就不知道的,毕竟 ...

就是冲压一次将 冲孔和弯曲两个步骤 一次性完成。

网友(点评):
可以在弯曲的时候冲

网友:
不晓得是上面概念,压板 上面安装冲孔的工具,先弯,然后不起来,快速的冲孔,然后一起起来

网友:
1.2宽?如果是12宽,常规的弯曲冲孔一次成型应该没问题,具体还得看图纸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