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W工程图 转CAD 后标注堆叠 如何结局

楼主(2019-05-21):
如图  SW 工程图  转 CAD 后 标注出现 堆叠 转PDF 则无此情况  求助 如何解决    考虑1: 若是字体问题 应该会乱码   单并无乱码      求解     求解      求大神解!!!!!!!

工程图

工程图

SW 转 PDG

SW 转 PDG

SW 转CAD

 SW 转CAD

CAD 堆叠 细节

CAD  堆叠 细节

网友A:
PDF一样适合看图。

网友B:
标注-标注样式里面修改下

网友C:
还是字体样式的不同导致,需要手动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字体样式的不同导致,需要手动改改。

200  张图 要改 一天 多   之后再遇到还手动改  就不科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标注样式里面修改下

   哥  具体点  是该SW  还是 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F一样适合看图。

关键是 要给 机加工的  加工  不是看看就行

网友(点评):
矛盾了。如果用DWG电子档编程用,你那字体重合,对编程无影响。如果不编程仅加工,机家厂看PDF图又有什么关系呢。不是常规应该看纸质图纸来加工吗,我司量产件全是兰图

网友(点评):
再说一句,你永远不知道用你图纸的厂家用的哪个版本的CAD,不同版本的CAD,同样会有字体的关系,好好的标注到另一台电脑完全变样了(图形没变,但字体,大小,格式全乱套了,还有乱码),所以PDF或纸质文件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  具体点  是该SW  还是 CAD

cad里面的,如果要改sw里面的可以网上下载一个sw转CAD的映射文件加载到sw里面去,每次转的话就不用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字体样式的不同导致,需要手动改改。

   统一用的宋体字

网友B:
你按这个方式在sw里面改下,每次转的时候就不用改了

631 Bytes, 下载次数: 25,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里面的,如果要改sw里面的可以网上下载一个sw转CAD的映射文件加载到sw里面去,每次转的话就不用改了

      老哥   不行    就是图框 好看了 点

楼主:
    有办法就给 提提

网友:
哪有,我用UG,SW不懂的

网友A:
字符映射肯定是有用的。同样的转过去,在CAD间距稍有变化,但没有重叠,至少能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映射肯定是有用的。同样的转过去,在CAD间距稍有变化,但没有重叠,至少能认出来。

  怎么弄得   字符映射    我添加了映射文件  但 无效

网友D:
是不是字体设置的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字体设置的不合理

试了  都是 宋体 字   也 试着添加新的映射   可还是没有 效果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按这个方式在sw里面改下,每次转的时候就不用改了

网友(2020-08-29):
字体设置true type

网友:
21楼说的对,选 true type  选AUTOCAD标准样式,AUTOCAD的版本选高一点,比如2009-2012.。。以上是指SW导出的时候的那些选项。可以试一下。

网友:
   统一用的宋体字

网友:
无样式 转化

楼主:
转  DXF  即可

网友E(2020-12-06):
分享我的解决方法,用SolidWorks无法解决 不如用cad插件请看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享我的解决方法,用SolidWorks无法解决 不如用cad插件请看下图

求分享 插件

网友(2022-06-30):
创业好项目

solidworks工程图转CAD后合并问题
在新公司上班 工程图一定要在一个CAD文件里!转出来的CAD图合并的时候乱了 因为图层都是一个名称。所以会乱!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2024-08-13):
引用 网友B:
你按这个方式在sw里面改下,每次转的时候就不用改了

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  张图 要改 一天 多   之后再遇到还手动改  就不科学了

导出的时候 就把字体修改好  然后重新导出CAD文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了  都是 宋体 字   也 试着添加新的映射   可还是没有 效果

别用宋体  用这个字体试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用宋体  用这个字体试一下呢

Segoe UI Semi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