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强度计算

楼主(2019-05-21):
请问大家,我有个结构。500KG的储气罐放中间,铝型材两端固定承载,需要用多大的铝型材呢?型材两边的直角连接件能承受得住吗?不知道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不用铝型材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铝型材不可以么?

可以的,但是储气罐已经有点重了,所以想架子能轻点

网友B:
储气罐多大?
铝型材架子可以中间加强的,这个重量没有任何问题的,
按经验,6060型材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储气罐多大?
铝型材架子可以中间加强的,这个重量没有任何问题的,
按经验,6060型材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好的,谢谢   储气罐直径500,长度1500     压力等级6.8MPa,我计算厚度20mm

网友B:
储气罐重量多少?应该在200KG左右吧?
6060型材肯定没有问题,实际上用4545的型材都可以,只要考虑好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储气罐重量多少?应该在200KG左右吧?
6060型材肯定没有问题,实际上用4545的型材都可以,只要考虑好加强
...

哦 好的 ,谢谢    您这个是经验还是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好的 ,谢谢    您这个是经验还是计算出来的呢?

经验,用的太多了
注意购买铝型材时要搞清楚壁厚

网友C:
最好用软件来分析。。

网友(2019-07-31):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软件来分析。。

啥软件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储气罐重量多少?应该在200KG左右吧?
6060型材肯定没有问题,实际上用4545的型材都可以,只要考虑好加强
...

储气罐500Kg;
铝型材多贵啊,不讲究外观,为何要节省重量?
用方通做省时省力,重不了多少。

网友:
必须铝型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