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方法

楼主(2019-05-21):
各位大神,小弟有这样一个产品需要批量去生产,请问用哪种加工方法能做出来,大概成本能有多少呢?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难道不是国标件?

网友A:
标准C键,别看简单工艺过程不短,还是买现成的吧,一个不到一块钱。
冷拉钢上冲床冲出形后上铣床最后磨。

网友:
买现成的就好了吧,这不就是□6的C键?

网友:
标准件,或者找自动化用零件采购平台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C键,别看简单工艺过程不短,还是买现成的吧,一个不到一块钱。
冷拉钢上冲床冲出形后上铣床最后磨。
...

这个的确是国标件,但是供应商回复说按照国标的潜规则,成品的精度是可以低于国标标准的,但是我们公司内部的技术要求必须按照国标的标准验收。我想确认下,这个供应商说的是真的么,还是只是在忽悠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确是国标件,但是供应商回复说按照国标的潜规则,成品的精度是可以低于国标标准的,但是我们公司内 ...

胡扯。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以前公司购买过便宜的键子,结果很多时候键子超差,用来用去,剩下一大堆尺寸超差的键子,所以,尺寸要求严格的键子,价格也相应的会贵一点的

网友:
最好是把这个包给供应商,制造成本转给专业供应商总比自己去研制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