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贴

楼主(2019-05-21):
应领导要求,需改用inventor作业,目前有几个问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产品比较简单,主要都是回转体,3D建模部分没遇到太大压力,主要是工程图上遇到了几个逼死强迫症的问题。
作为指导生产的工程图,在标注形位公差时,引线并没有横平竖直的选项,尤其是多个台阶需要同轴或者垂直时,引线完全凭手感,没有cad中极轴和角度的捕捉(3D建模绘制草图时勉强有点吸附性,手不能抖),如何做到横平竖直地布置引线是目前遇到的最大挑战……
工程图做半剖时捕捉也很费劲,好在大部分零件都是旋转出来的回转体,如果有拉伸出来的(如阀块)需要在非对称的地方进行剖视的话,捕捉起来估计会很抓狂,当然还缺乏实践,希望先行者给点提示先- -!
粗糙度符号太难看了,能通过字体调节修整么?或者通过字号大小能否调节?
gbenor gbcbig 这两种字体怎么导入。

同一家公司做的软件,在标注编辑方面,inventor和aotocad差距不是一般大。。。

网友:
以前用过inventor,还是很好用的,比SW好用多了,现在忘记了。

网友:
做中心线的时候是不是要先选参考再画线呢

楼主:
由于我做的东西主要是回转体,在3D建模时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做装配图时也还凑合,但是指导生产的工程图就郁闷了。标注一个一个拉,间隔全凭手感,多台阶相同形位公差要求,引线不能横平竖直,快逼死我了,手一抖就得从来 编辑形位公差增加一条引线按住ctrl并没有15°的极轴,单独做引线有极轴,但是吸附不到已做形位公差的引线上。

网友A:
当年用inventor的时候感觉挺好的,楼主有必要看一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用inventor的时候感觉挺好的,楼主有必要看一下教程

上班不太方便看教程= =!刚把两天画的3D模型装配好,工程图卡壳了。。。

楼主:
作为资深伸手党,还请诸位不吝赐教。

网友:
孰能生巧,多教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