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器件光纤染色

楼主(2019-05-21):
如图,在光器件的出纤上染色,要从根部开始,目前使用的方法是垫一块泡棉,用标记笔画线标记

想请教下,有没有更好的工艺作业方式,通过夹具或者工具等

网友A:
从装染色剂的圆管中穿几次或者放进装染色剂的容器里穿几次,不知是否可以?染色剂流体特性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装染色剂的圆管中穿几次或者放进装染色剂的容器里穿几次,不知是否可以?染色剂流体特性怎样?

目前还没有找到标记笔材质对应的染色剂。。如果是放到染色剂里,可能就要再考虑固化了

网友:
有没有画板可以直接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