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800mm,宽400mm,耐温100度以上,质量轻,工作中不易变形,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9-05-21):
向大家请教 下,要做一个长800mm,宽400mm,厚度10mm的电路板载具,要求耐高温100度以上,散热快,加工平面度小于等于0.2mm,密度小于等于5g/立方厘米,在实际运用过程多次翻转,过高温焊锡炉,移载,平面度始终保持小于等于0.2,就是什么金属或非金属材料不易变形或能达到上述要求?

网友:
好点的铝合金都可以7075,密度不到3g/立方厘米.

网友:
铝合金板,直接去买进口板,上下表面不要加工,可以满足这个要求的

网友:
铝合金肯定是可以的,还有刚度更好的金属,加工想办法减重,整体重量就轻了。

网友:
综合成本考虑,铝合金无疑了

网友A:
这个厚度的可以试试铬锆铜材质的板材。

网友:
妥妥的铝合金,便宜,散热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厚度的可以试试铬锆铜材质的板材。

这个密度超了

网友:
推荐铝合金

网友:
万华金属——高端303不锈钢制造专家,有需要303不锈钢材料的朋友,欢迎随时前来咨询(欢迎骚扰哟)
如有咨询,请拨打电话 052383903659-604和手机号13182201678感谢您的惠顾!
303不锈钢 易切削钢 易切削不锈钢 303不锈钢
http://www.wanhuajs.com

网友:
电木板,云母板不知道可不可以,不过好像都是吸热慢散热慢,不清楚吸热慢散热慢的材质

网友:
再奢侈一点可以用司太立

网友:
馊主意,你可以去弄块瓷砖,对就是家里贴地用的。随便咋用不变形

网友:
10mm厚板材建议用铝合金6061,局部表面铣槽散热,外露的话可以进行阳极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