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子如何插入孔中,求大牛指点

楼主(2019-05-21):
如图,销子如何插入孔中,求大牛指点!!

网友:
装配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通过黄色的装置,自动插入的!

网友A:
背景都没有 别人没法说

网友(点评):
见过类似结构的大牛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图纸都没有。我们猜一定有奥妙。

网友:
焊的吗

网友(点评):
结构件是焊接的,销子是单独的

网友:
表示一脸懵逼···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样!

楼主:
踩踩求大牛出现!!

网友:
重载设备吗?我也没看懂,需要找个大神来解释一番题意。。。

网友:
底下的滚轮表示孔板是可以移动的吧?带孔的臂板向右移动到位后插上销子。

网友(点评):
大侠,观察细致,确实是这样的!可以移动

网友:
得设计专用工装才行

网友:
楼主,把题意描述清楚一点。旁边红色圆圈圈起来是什么意思?你是问在如何在不破坏钢筋网的情况下把销子如何装进销孔内吗?没看懂你的题意。

网友:
仔细看了,类似建筑工地上用的外墙罩,那黄色圈起来的,是个油缸,其中一个进油口进油,销轴缩回,那个大立柱就可以进行升降,到位后,另一个口进油,销轴伸出去,卡住对应的孔。

发挥点想像,楼主所说的销,可能超过100的直径。

网友(点评):
正解,海洋石油钻井平台上常见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见多识广!关键是没有看到进出油管!!见解深刻!销子的直径确实很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景都没有 别人没法说

与其等熟悉这个设备的人来指导 不如你把关键点解释一下  机械都是互通的   方案不会只有一种

网友:
讨厌这种楼主,自己想问问题,又想保密,鄙视你

网友(点评):
共同的探讨学习要有,独自的研究分析要有!

网友(点评):
又想别人跟你共同的探讨学习,又不讲自己独自的研究分析的东西。这个有点....

网友(点评):
讨论肯定是有不同程度的,不同层面的,不同深度的!

网友(点评):
要讨论的问题都没有说清楚,谈不上程度,层次深度吧?一个图,半句话。

网友:
就好像我问你:告诉我这条街上有多少人?你会什么反应

网友(点评):
不参与回复

网友:
哈哈,一图求真相,难办

网友:
我感觉是焊接起来的

网友:
是因为重量重不好装

网友:
方的是推杆吗?移动到位插入啊

网友:
按道理那个孔是可以动的。

网友(点评):
是的,设备移动后插入销子锁定!!

网友:
插进去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不是正在琢磨怎么插进去:方便且定位准确!!

网友:
能读懂楼主意思的人真是佩服啊

网友:
懵逼加1

楼主:
从另外一个位置看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加设限位机构及开关即可

网友:
装配顺序错误,梯子应该最后安装

网友:
万华金属——高端303不锈钢制造专家,有需要303不锈钢材料的朋友,欢迎随时前来咨询(欢迎骚扰哟)
如有咨询,请拨打电话 052383903659-604和手机号13182201678感谢您的惠顾!
303不锈钢 易切削钢 易切削不锈钢 303不锈钢
http://www.wanhuaj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