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角面上中心线的画法请教

楼主(2019-05-21):
如图这根在圆角上的线是怎么画出来的,大致在圆角面的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没了

看到吗

网友B:
那不是画上去的,那是建模时生成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圆角,是由两个圆角面生成的,那条线仅仅是两个圆角面的相贯线。正常圆角面是不存在这条曲线的

网友:
这个造型的先后顺序是先草图,再拉伸实体,最后倒角。

网友:
相贯面连接形成的角线,由软件自动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画上去的,那是建模时生成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圆角,是由两个圆角面生成的,那条线仅仅是两个圆 ...

我需要这根线,那怎么在圆角上找到这根线呢

网友(点评):
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这根线,你那图上是建模时遗留的,不代表着这种建模方式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