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的Fx参数表如何导出到EXCEL中?

楼主(2019-05-21):
欲将inventor中fx参数表中的模型参数及用户参数的内容导出到Excel表格内使用,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吗?

网友A:
参数化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化设置?

是的,有办法导入表格中么?

楼主:
网上搜索到如下方法,暂未验证,谨慎使用
1、VBA编程法--- Sanjay Ramaswamy

用法就是新建一个空的Excel表格, 然后再VBA 编辑器里面复制下面的代码,然后add a reference to “Microsoft Excel 12.0 Object Library”。 运行即可。

Public Sub ExportParameters()

    Err.Clear

    Dim oExcel As Excel.Application

    Set oExcel = GetObject(, "Excel.Application")

    If Err <> 0 Then

        MsgBox "Excel must be running"

        Exit Sub

    End If

    Err.Clear

    Dim oSheet As Excel.WorkSheet

    Set oSheet = oExcel.ActiveSheet

    If Err <> 0 Then

        MsgBox "An empty must be active in Excel"

        Exit Sub

    End If

    Dim oDoc As Document

    Set oDoc = ThisApplication.ActiveDocument

    oSheet.Cells(1, 1).Value = "Name"

    oSheet.Cells(1, 2).Value = "Units"

    oSheet.Cells(1, 3).Value = "Equation"

    oSheet.Cells(1, 4).Value = "Value (cm)"

    oSheet.Cells(1, 1).HorizontalAlignment = Excel.xlCenter

    oSheet.Cells(1, 2).HorizontalAlignment = Excel.xlCenter

    oSheet.Cells(1, 3).HorizontalAlignment = Excel.xlCenter

    oSheet.Cells(1, 4).HorizontalAlignment = Excel.xlCenter

    oSheet.Cells(1, 1).Font.Bold = True

    oSheet.Cells(1, 2).Font.Bold = True

    oSheet.Cells(1, 3).Font.Bold = True

    oSheet.Cells(1, 4).Font.Bold = True

    oSheet.Cells(3, 1).Value = "Model Parameters"

    oSheet.Cells(3, 1).Font.Bold = True

    Dim i As Long

    i = 4

    Dim oModelParam As ModelParameter

    For Each oModelParam In oDoc.ComponentDefinition.Parameters.ModelParameters

        oSheet.Cells(i, 1).Value = oModelParam.Name

        oSheet.Cells(i, 2).Value = oModelParam.Units

        oSheet.Cells(i, 3).Value = oModelParam.Expression

        oSheet.Cells(i, 4).Value = oModelParam.Value

        i = i + 1

    Next

    i = i + 1

    oSheet.Cells(i, 1).Value = "Reference Parameters"

    oSheet.Cells(i, 1).Font.Bold = True

    i = i + 1

    Dim oRefParam As ReferenceParameter

    For Each oRefParam In oDoc.ComponentDefinition.Parameters.ReferenceParameters

        oSheet.Cells(i, 1).Value = oRefParam.Name

        oSheet.Cells(i, 2).Value = oRefParam.Units

        oSheet.Cells(i, 3).Value = oRefParam.Expression

        oSheet.Cells(i, 4).Value = oRefParam.Value

        i = i + 1

    Next

    i = i + 1

    oSheet.Cells(i, 1).Value = "User Parameters"

    oSheet.Cells(i, 1).Font.Bold = True

    i = i + 1

    Dim oUserParam As UserParameter

    For Each oUserParam In oDoc.ComponentDefinition.Parameters.UserParameters

        oSheet.Cells(i, 1).Value = oUserParam.Name

        oSheet.Cells(i, 2).Value = oUserParam.Units

        oSheet.Cells(i, 3).Value = oUserParam.Expression

        oSheet.Cells(i, 4).Value = oUserParam.Value

        i = i + 1

    Next

    Dim oParamTable As ParameterTable

    For Each oParamTable In oDoc.ComponentDefinition.Parameters.ParameterTables

        i = i + 1

        oSheet.Cells(i, 1).Value = "Table Parameters - " & oParamTable.FileName

        oSheet.Cells(i, 1).Font.Bold = True

        i = i + 1

        Dim oTableParam As TableParameter

        For Each oTableParam In oParamTable.TableParameters

            oSheet.Cells(i, 1).Value = oTableParam.Name

            oSheet.Cells(i, 2).Value = oTableParam.Units

            oSheet.Cells(i, 3).Value = oTableParam.Expression

            oSheet.Cells(i, 4).Value = oTableParam.Value

            i = i + 1

        Next

    Next

    Dim oDerivedParamTable As DerivedParameterTable

    For Each oDerivedParamTable In oDoc.ComponentDefinition.Parameters.DerivedParameterTables

        i = i + 1

        oSheet.Cells(i, 1).Value = "Derived Parameters - " & oDerivedParamTable.ReferencedDocumentDescriptor.FullDocumentName

        oSheet.Cells(i, 1).Font.Bold = True

        i = i + 1

        Dim oDerivedParam As DerivedParameter

        For Each oDerivedParam In oDerivedParamTable.DerivedParameters

            oSheet.Cells(i, 1).Value = oDerivedParam.Name

            oSheet.Cells(i, 2).Value = oDerivedParam.Units

            oSheet.Cells(i, 3).Value = oDerivedParam.Expression

            oSheet.Cells(i, 4).Value = oDerivedParam.Value

            i = i + 1

        Next

    Next

End Sub

第二个方法--- iLogic方法 , 感谢xiaodong Liang

用法,新建一个test.xlsx在C盘下面,然后复制下面内容到一个规则里面。运行即可。

 'Open Excel
 GoExcel.Open("c:test.xlsx", "Sheet1")

'Title of column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A1") = "Name"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B1") = "Units"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C1") = "Equation"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D1") = "Value (cm)"

 'Model Parameters
Dim oCurrentIndex As Long = 3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A" & CStr(oCurrentIndex)) = "Model Parameters"

Dim index As Long
Dim oIndexStr As String

Dim oModelPs
 oModelPs = ThisApplication.Activedocument.ComponentDefinition.Parameters.ModelParameters

For index = 1 To oModelPs.Count

  oIndexStr = "A" & CStr(oCurrentIndex + index)
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ModelPs(index).Name

IndexStr = "B" & CStr(oCurrentIndex + index)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ModelPs(index).Units

  oIndexStr = "C" & CStr(oCurrentIndex + index)
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ModelPs(index).Expression

  oIndexStr = "D" & CStr(oCurrentIndex + index)
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ModelPs(index).Value
Next

'Reference Parameters
oCurrentIndex = oCurrentIndex + oModelPs.Count + 1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A" & CStr(oCurrentIndex) ) = "Reference Parameters"

 Dim oRefPs
oRefPs = ThisApplication.Activedocument.ComponentDefinition.Parameters.ReferenceParameters

For index = 1 To oRefPs.Count

IndexStr = "A" & CStr(oCurrentIndex + index)
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RefPs(index).Name

   oIndexStr = "B" & CStr(oCurrentIndex + index)
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RefPs(index).Units

IndexStr = "C" & CStr(oCurrentIndex + index)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RefPs(index).Expression

IndexStr = "D" & CStr(oCurrentIndex + index)
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RefPs(index).Value
Next

'User Parameters
oCurrentIndex = oCurrentIndex +  oRefPs.Count + 1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A" & CStr(oCurrentIndex) ) = "User Parameters"

Dim oUserPs
oUserPs = ThisApplication.Activedocument.ComponentDefinition.Parameters.UserParameters

For index = 1 To oUserPs.Count

  oIndexStr = "A" & CStr(oCurrentIndex + index)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UserPs(index).Name

  oIndexStr = "B" & CStr(oCurrentIndex + index)
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UserPs(index).Units

IndexStr = "C" & CStr(oCurrentIndex + index)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UserPs(index).Expression

IndexStr = "D" & CStr(oCurrentIndex + index)
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UserPs(index).Value
Next

'ParameterTables
oCurrentIndex = oCurrentIndex +oUserPs.Count  + 1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A" & CStr(oCurrentIndex) ) = "Parameter Table"

Dim oPTables
oPTables = ThisApplication.Activedocument.ComponentDefinition.Parameters.ParameterTables

For  i = 1 To oPTables.Count

   Dim oEachPTable
   oEachPTable = oPTables(i)

   Dim oPTableParas
   oPTableParas = oEachPTable.TableParameters

   oCurrentIndex = oCurrentIndex + 1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A" & CStr(oCurrentIndex) ) = "Table Parameters - " & oEachPTable.FileName

   For index  = 1 To  oPTableParas.Count

im oEachP
EachP = oPTableParas(index)

  oIndexStr = "A" & CStr(index + oCurrentIndex)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EachP.Name

IndexStr = "B" & CStr(index +oCurrentIndex)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EachP.Units

     oIndexStr = "C" & CStr(index +oCurrentIndex)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EachP.Expression

     oIndexStr = "D" & CStr(index + oCurrentIndex)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EachP.Value
   Next

   oCurrentIndex = oCurrentIndex + oPTableParas.Count

Next

'Derived Parameter Table
oCurrentIndex = oCurrentIndex + 1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A" & CStr(oCurrentIndex) ) = "Derived Parameter Table"

Dim oDTables
oDTables = ThisApplication.Activedocument.ComponentDefinition.Parameters.DerivedParameterTables

For  i = 1 To oDTables.Count

   Dim oEachDTable
   oEachDTable = oDTables(i)

   Dim oDTableParas
   oDTableParas = oEachDTable.DerivedParameters

   oCurrentIndex = oCurrentIndex + 1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A" & CStr(oCurrentIndex) ) = "Table Parameters - " & oEachDTable.ReferencedDocumentDescriptor.FullDocumentName

   For index  = 1 To  oDTableParas.Count

im oEachDP
EachDP = oDTableParas(index)

IndexStr = "A" & CStr(index + oCurrentIndex)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EachDP.Name

IndexStr = "B" & CStr(index +oCurrentIndex)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EachDP.Units

     oIndexStr = "C" & CStr(index +oCurrentIndex)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EachDP.Expression

     oIndexStr = "D" & CStr(index + oCurrentIndex)
     GoExcel.CellValue("c:test.xlsx", "Sheet1", oIndexStr) = oEachDP.Value
   Next
    oCurrentIndex = oCurrentIndex + oDTableParas.Count

Next

GoExcel.Save
GoExcel.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