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软件问题

楼主(2019-05-21):
将SolidWorks零件与工程图名称改为一样,放在同一路径下,然后单独打开工程图或者是零件调取工程图,工程图纸都显示下图所示界面,根据网上选取关联模型路径可以调取工程图,但是后边打开又不行,很麻烦。想着怎么能直接把图纸和零件关联的有效方法,而且是永久关联(PS之前文件但是打包压缩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奇怪)

打开工程图显示这样的界面

打开工程图显示这样的界面

网友:
打包功能试试,我是指软件的打包功能

网友:
主要是软件玩的不多,你在打开工程图的时候先选择关联工程图的零件名称就能重新关联了

网友:
再次打开还是需要关联一下,上次打开有没有保存?

网友:
打开时手动找一次路径,然后保存,软件会记住打开文件的路径。

网友:
没有原始图;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点评):
打开时选关联,退出时保存

网友:
直接改名字是不行的,工程图里面的图纸是关联到原来的零件名字的,想改名字的话使用“文件-打包”选项,勾选里面的“包括工程图”,然后保存

网友:
手动选取一下路径,然后保存

网友:
工程图和零件图关联不是名称一样就可以,和名称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要选好关联路径。有时候一个零件可能有线割图、机加图、焊接工艺图,图纸名称和零件名称不一样,但还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A:
用软件点打开文件,找到那个工程图,点上,不要打开,在名称下面有个参考,点开参考,就会出来一个对话框,看到的那个模型就是参考的模型,由于你开始另存的顺序不对,名称改变已经不能显示了。点开现在参考的零件,选择你修改后的零件就可以了。这样就能一直关联了。以后改名的话最好两个都打开后,先把工程图另存,然后在把零件另存,这样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点打开文件,找到那个工程图,点上,不要打开,在名称下面有个参考,点开参考,就会出来一个对话框, ...

谢谢回复,我是这样弄的,只不过要一张一张搞,很麻烦,就是想着有没有批量搞得那种方法,因为几十张图纸搞起来很耗时间。

网友:
改名用这个SOLIDWORKS Explorer,软件自带的插件,自动关联模型和图纸

网友:
打包吧
零件找工程图是按名字搜索的,但工程图指向的零件是有整体路径的
打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