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圈机

楼主(2019-05-21):
今年36    自学2年软件  想做点小型机械。发现自己学历太浅,画的图也不知道对不对,把图贴上望各位老师指点

补充内容 (2019-5-22 15:54):
这么多朋友帮忙指点,我一定要做出来,而且还要做好。

网友A:
我在想,架子会不会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架子会不会翻。

不可能的。          最大12毫米钢筋怎么会翻呢

网友B:
细节,,,一定要有细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架子会不会翻。

架子会不会翻,要看整个架子连同上面的零部件会不会对架子产生一个倾覆的力矩。找个人实地帮你看看或者计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架子会不会翻,要看整个架子连同上面的零部件会不会对架子产生一个倾覆的力矩。找个人实地帮你看看或者计 ...

谢谢指点,等不忙了,我做出实物在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架子会不会翻,要看整个架子连同上面的零部件会不会对架子产生一个倾覆的力矩。找个人实地帮你看看或者计 ...

我想说我就是一个开加工小门市的焊工,身边没有这方面的朋友帮我验证,,只有我做出实物了,自己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节,,,一定要有细节~~~

什么细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说我就是一个开加工小门市的焊工,身边没有这方面的朋友帮我验证,,只有我做出实物了,自己验证

这个不难,自己动手就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难,自己动手就可以做。

对,难是不难。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最大弯曲多大的钢筋也不知道

网友D:
学历不是发明创造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E:
看的不是很明白,你这个轴承座不能安装进封口槽的吧,滑槽有一侧得开口,既然从动轮会有位置调整那链条应该要加个弹性张紧轮或者可以手动快速张紧的。我见过的弯管机推料轮都有好几组,你这就一组应该会打滑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希望对你有用吧。加油努力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的不是很明白,你这个轴承座不能安装进封口槽的吧,滑槽有一侧得开口,既然从动轮会有位置调整那链条应该 ...

首先谢谢讨论,下面的两个轮子是固定的,只有上面的轮子能动是压紧用的,链轮有张紧轮的,第一次自己作图有好多不足之处,往大家多多赠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历不是发明创造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能实用最好,

网友F:
1.要体现出你要的功能是什么,
2.细节,你这个图片只能看到个大概外形,一台设备零部件很多,重要的都要体现出来,我们才好帮你看看
3.设计要考虑到一个合理性和成本,比如电机选型,力矩,安装方式等等很多
以上是给你的一点小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要体现出你要的功能是什么,
2.细节,你这个图片只能看到个大概外形,一台设备零部件很多,重要的都要体 ...

好的,谢谢,晚上有时间我在把图弄的详细点

网友G:
不用考虑翻不翻了,四个脚焊四块板,打孔,会翻就打上膨胀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考虑翻不翻了,四个脚焊四块板,打孔,会翻就打上膨胀螺栓

网友:
这个跟地面要打膨胀螺丝固定的!

网友H:
市面上没有现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市面上没有现成的么?

有,自己不是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