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平面抬刀时总有突台

楼主(2019-05-22):
如题铣平面抬刀时总有突台,如图,如何解决

网友A:
铣过去....这是没加工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过去....这是没加工完全

这是最后刀盘的形状

网友B:
感觉是主轴垂直度的问题,你这个好像在一个框里面,盘刀走不出去的话,应该要改小刀精光。

网友:
铣到底后向右走一段再抬刀就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主轴垂直度的问题,你这个好像在一个框里面,盘刀走不出去的话,应该要改小刀精光。

对,就是垂直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主轴垂直度的问题,你这个好像在一个框里面,盘刀走不出去的话,应该要改小刀精光。

先打垂直度看看

网友:
这个如果是数控铣床,那就是机器有问题。如果是普通铣床,这是正常现象。刀盘停留过久就会留下印子,除非一到位置马上退刀,可是人手操作没这么快的速度。我们以前解决这种就是加工后砂纸打磨掉刀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打垂直度看看

主轴垂直度是有公差的,小刀走的话不明显,大盘刀就明显了。

网友:
抬刀点设在非加工面位置。

网友:
感觉是程序编的有问题吧,为啥不一刀铣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垂直度的问题

这是一个铣加工的基本知识点,要调到刀盘的后刀花略可见,就可以了。

网友:
凸台是因为没加工到,铸件两边有点尺寸误差是正常的,最好是刀具再往旁边多走一点

网友:
不能再铣回去再抬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