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9-05-22):
四个薄型油缸(气缸)固定在板上(板要带着下板一起移动),油缸(气缸)工作,下板上拉,可以与板一起移动,移动到工作位置,薄型油缸(气缸)停止工作,下板上的产品到面,下压下板使产品往上(都在薄型油缸(气缸)行程范围内),结束后薄型油缸(气缸)工作上拉下板,移动板与下板回到初始位置。

网友:
说实话,不知道在说什么?都没有说清楚要到底什么目的。看着这问题,累。

网友:
竟然没看懂

网友:
这个可以实现,油缸速度要调节同步很容易做到。如果是气缸就不行了,空气具有压缩性,难以同步。

网友:
油路逻辑编辑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有力的抵账现象。

网友:
可以实现,得用控制阀控制气缸流量

网友A:
装四个弹簧就可以了  飞的搞折磨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四个弹簧就可以了  飞的搞折磨复杂

同感

网友:
哈哈  这看着眼睛疼

网友:
这种结构模具上很多 的  三米*三米的压机我也做过这种结构  十年了  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四个弹簧就可以了  飞的搞折磨复杂

力200吨,感觉弹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四个弹簧就可以了  飞的搞折磨复杂

还有导轨

网友:
200吨  你气缸就可以  可以说200吨  气缸不一定行  弹簧绝对行

网友:
这应该是个工装夹具吧,如果需要的压力不是特别大,建议用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