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缸同步回路

楼主(2019-05-22):
使用同步缸的同步回路中,一共有两个油缸,其中一共油缸的速度始终要快一点,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厉害了我的个

网友:
另外一个是同步作用缸,辅助作用,受力平衡的效果。

网友:
正常采用同步缸的同步回路,同步精度能到1%左右。不同步的主要原因:同步缸的制造误差、工作油缸的制造误差和系统泄露泄漏、工作油缸行程太长及高压下负载又不均匀……

摘自刘延俊编著的《液压回路与系统》第一版84页

网友:
同步回路不同地方原理图也有很大不同,原理图最好上个,不是原理图问题就是油缸制造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