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怎么直接连接输出轴

楼主(2019-05-22):
现在有一个产品,电机轴是扁状的,前段没有螺纹孔,电机轴直径只有6毫米,直接连接输出轴用顶丝固定,电机正反转的时候输出轴很容易松动,紧盯螺丝失效,请社里高手指点一下,有没有好的建议? 电机负载不大,也没空间连接联轴器

网友A:
与电机连接得部分铣成相应的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电机连接得部分铣成相应的扁

用中走丝割出了相应的形状,但是与电机轴的配合不好,也出现了松动

网友:
抱紧可以吗

网友B:
尺寸空间不足,有没有具体的尺寸,最好还是加联轴器

网友:
只能联轴器才能保证电机轴与轴入轴的安装不同轴误差。

网友:
线割一个出来,然后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空间不足,有没有具体的尺寸,最好还是加联轴器

发截图给你,电机不大,要求正反转

网友:
穿孔连接呢,中间用销子。
哈哈~~等大神回复

网友:
从你说的来看,输出轴与连接件就像一字螺丝刀与螺母之间的配合,拧一字螺丝时螺丝刀会滑移,那么在一字螺母外圈包一层铁皮就不会让螺丝刀滑移了。意思就是在你慢走丝的那个东西外圈绑一圈铁丝不让输出轴滑出来。或者零件够大直接两个零件之间通孔穿螺栓。

网友:
打孔,用弹簧销

网友:
输出轴顶丝那开个卡簧槽,顶丝拧进去后,改锥槽调正,卡个卡簧,卡簧卡进改锥槽里,可以通过磨顶丝,调节改锥槽方向

网友:
不知道你是否见过欧姆龙旋转编码器,欧姆龙旋转编码器配的那个橡胶联轴器跟你描述的轴比较类似,轴很小,轴径大约5-6mm。

网友:
配合使用的孔也做成电机轴的形状。

网友:
你顶丝用的不对?

网友:
用开口销连接不可以吗

网友:
紧定螺丝松的话,可以加螺纹胶,也可以在电机输出轴上打孔,将螺丝拧到孔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