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丝杆垂直度

楼主(2019-05-22):
有大师侧过滚珠丝杆垂直度吗,2米长的丝杆,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谢谢拉!

补充内容 (2019-5-22 13:54):
更正一下,是测直线度

网友A:
是直线度吧!没听说过丝杆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线度吧!没听说过丝杆垂直度

对,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B:
这么长的丝杠,可以找一个大理石检测平板,靠在上面塞塞尺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的丝杠,可以找一个大理石检测平板,靠在上面塞塞尺了

这个方法会有误差的

网友:
呵,楼上错了;你那是测了圆柱素线的直线度;明显要的是轴线的直线度。看课本去,要两个表对着拟合轴线,再转化的。

网友A:
2米长丝杆两点支撑的话会有挠度,4楼的方法可以参考,不知楼主想得到多高的精度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都是在大理石台面上,用塞尺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都是在大理石台面上,用塞尺测量的

是装在滑台上面的,所以精度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米长丝杆两点支撑的话会有挠度,4楼的方法可以参考,不知楼主想得到多高的精度

要装在滑台上面,所以精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2019-08-12):
有需要滚珠丝杆 直线导轨 直线轴承系列 可以联系我们 15990889920 微信同号

网友:
上3坐标检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