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SOLIDWORKS 谁能教我怎么把一整个零件分解成几个零件

楼主(2019-05-22):
刚学SOLIDWORKS 谁能教我怎么把一整个零件分解成几个零件 然后画成钣金好切割

网友:
你说的是一个装配体还是单个零件文件,装配体拆分直接打开就可以,单个零件不好拆分,除非是焊件类型的。

网友:
如果是一个实体要分成几个的,可以用建模里面的切割功能。如果还要分成几个零件,则需要新建零组件。

网友:
草绘一个分割线,然后按草绘切割,软件会提示你分成了几部分,然后可以单独命名并保存

网友:
5楼讲的是什么命令啊,没见过呢,有知道的不,细说下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分割命令哦,就是钣金拆图,实体零件分割成多个钣金。有分割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