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件夹具设计难点探讨

楼主(2019-05-22):
铸铁水表夹具涉及到外形尺寸有差异,怎么样设计夹具能更好的保证加工的精度?求大神们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产品上面有没有精度高一些的孔和面来做为定位夹紧的基准?

网友A:
1.成熟一点的铸件会在铸造过程中预留定位台阶,甚至加工工艺通过铸造台阶都给指定好了,也可以考虑工艺搭子
2.定位点/定位基准避开分型面或放置冷铁位置切记不能做定位基准面否则会导致批量定位不准,肉厚不均现象
3.定位点或夹紧点采用球头接触/齿面接触,切记勿用大面接触
4.压紧点和支撑点接触面积等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成熟一点的铸件会在铸造过程中预留定位台阶,甚至加工工艺通过铸造台阶都给指定好了,也可以考虑工艺搭子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成熟一点的铸件会在铸造过程中预留定位台阶,甚至加工工艺通过铸造台阶都给指定好了,也可以考虑工艺搭子 ...

你好,目前公司做的是专用加工设备,夹具需要设计的是自动装夹,点接触定位有可能装夹不紧的问题。目前使用的是浮动夹具,但客户产品仍有错模等现象,毕竟铸铁件不像红冲件外形尺寸那么标准。非常感谢您的指教,关注您了,以后技术方面的问题希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