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丝锥加工过切都有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22):
加工灰铸铁,含钴高速钢丝锥,M18*2.5,过切偶发,寿命260,加工220,每件加工长384mm

网友A:
过切是什么意思

楼主:
正常牙型是梯形截面,过切之后是三角形,导致中径变大,止规不止

楼主:
现象是止规不止,正常螺纹截面是梯形,过切后成三角形,设备是加工中心,带内冷,检测丝锥无粘屑

楼主:
是止规不止,正常螺纹截面是梯形,过切后成三角形,设备是加工中心,丝锥带内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切是什么意思

现象是止规不止,正常牙型是梯形,过切后是三角形,加工中心加工,一个件12个孔,有合格有不合格,丝锥带内冷

网友:
检查刀具与机床主轴的连接,主轴与马达的连接。是否有打滑现象,或者边接不可靠的情况 。

网友:
猜测机床的转速和丝锥的进给有不匹配的情况发生,还有一种可能是钻底孔后铁屑没吹干净

楼主:
原因已找到,使用ER夹套,丝锥磨损大之后,切削阻力使夹套转动,连带丝锥也发生转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因已找到,使用ER夹套,丝锥磨损大之后,切削阻力使夹套转动,连带丝锥也发生转动

这……只听说过丝锥磨损后,丝锥会转动,从没听说切削阻力大到能使夹套转动的。你这用的是什么质量的刀柄和ER夹套啊
换个好点的刀柄吧,ER夹套换成带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听说过丝锥磨损后,丝锥会转动,从没听说切削阻力大到能使夹套转动的。你这用的是什么质量的刀柄 ...

钴领的,没有使用扭矩扳手,可能拧紧力不够,加工220件慢慢松开了把

网友:
攻丝的套筒质量不能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