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轴头工作轴两边开凹槽的作用是什么啊..还有那个4mm孔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9-05-22):
图1为多轴头工作轴,图2为A-A剖

网友A:
1.你说的两边开凹槽,是长型孔,这个结构几乎是钻主轴的标配结构,主要是为取出里面与之配合钻杆等方便。
2.那个φ4的孔应该是作为键槽空刀的工艺孔,所以φ4太小了最小φ6(与槽同宽)
3.M4应该是顶丝。
4.还有你这AA剖面是有问题的与主视图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说的两边开凹槽,是长型孔,这个结构几乎是钻主轴的标配结构,主要是为取出里面与之配合钻杆等方便。
 ...

能告诉我剖视图错在哪了嘛..额我不是很清楚..谢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剖视图错在哪了嘛..额我不是很清楚..谢谢啦

嗯嗯,发现了,十分感谢

网友B:
留的槽是给敲下钻头用的,楔形铁插入槽内,一敲,钻头就下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的槽是给敲下钻头用的,楔形铁插入槽内,一敲,钻头就下来啦

嗯嗯,谢谢。额我还想问下右端铣刀槽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啊,(是为了让止动垫圈与圆螺母好装配嘛?大概装配是下图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工艺孔,辅助作用的!

网友(2021-12-23):
引用 网友A:
1.你说的两边开凹槽,是长型孔,这个结构几乎是钻主轴的标配结构,主要是为取出里面与之配合钻杆等方便。
...

高手,问题及作用一下就看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