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 数车 技术 询问

楼主(2019-05-22):
加工  成品不合格   用尖刀   蹭到  球刀到头补偿不会用

网友A:
什么设备

网友B:
要是槽底是圆弧还好办,如果不是的话感觉有些麻烦

网友(点评):
软件出吧,刀具补偿自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槽底是圆弧还好办,如果不是的话感觉有些麻烦

我不会用软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

980

网友C:
刀不对 不是用这种刀  你这是作死啊   换把手磨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不对 不是用这种刀  你这是作死啊   换把手磨刀

手磨刀?磨成什么样的

网友:
圆弧刀可以的,圆弧插补要看说明书,对应这个圆弧的插补,

网友:
在下当年也曾在嘉兴街头数控加工,看着你都着急。我来说说吧,两个解决方案:1、线切割两个成型刀,把圆弧靠出来。2、买圆弧刀片,R角略小于零件最小R即可。用G41指令编程,记住要在道具里面输入R大小。你那个程序是没问题的,但是用的尖刀,就是不对的。要用

网友D:
留个联系吧 晚上帮你搞搞

网友:
小于槽宽的球刀先扎到接近底部,然后再车削两边,按照图纸上的坐标点走程序就行

网友:
你这个产品是弯管模具吗?

网友E:
这个件手动编不了,必须用软件

网友(点评):
就图看,尺寸有问题,一般数控车床车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个联系吧 晚上帮你搞搞

企鹅 912087967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件手动编不了,必须用软件

手工编不了么  要用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