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画图用什么电脑,笔记本电脑,自己的电脑运行三维和CAD不大好使

楼主(2019-05-22):
大家画图用什么电脑,笔记本电脑,自己的电脑运行三维和CAD不大好使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画什么图的,我只画简单的钢结构,I5-3210  16G  集显,SW2012,感觉 很爽了,如果有个固态就更牛。

网友B:
HP ENVY17
Intel(R) Core(TM) i7-6700HQ CPU @ 2.60GHz
C盘固态256
8GB  Samsung 1600MHz,8GB  Kingston 1600MHz,
原机8G,前段时间自己又加了8G,居然没任何感觉,打开EXCEL都很慢!!!
Intel(R) HD Graphics 530,
NVIDIA GeForce GTX 950M
Win10 64
运行Solidworks2019、ACAD2016.

网友:
能上台式机最好用台式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画什么图的,我只画简单的钢结构,I5-3210  16G  集显,SW2012,感觉 很爽了,如果有个固态就更 ...

主要看你们老板的心态  我们老板还算好,就这个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你们老板的心态  我们老板还算好,就这个配置

公司的大老板很有钱,但我们得自备电脑上班的。

网友:
自用笔记本,I78750+16G运存+6G1060+固态

网友:
这个配置运行sw2016

网友:
最好用台式

网友D:
小米15.6寸工作本,还可以,就是硬盘的排线有点问题(公司新买的好几台都有问题),容易松动造成启动不了系统,敲一下就好了

网友:
CPU I5以上,内存16G起,独立显卡,显存4G,固态硬盘,一般三维模型基本能搞定了

网友:
戴尔 P7510
CPU: Interl Xeon E3-1535M
内存:16G
显卡:NVIDA Quadro M2000M

solidworks 2016

小装配做设计没问题,大型装配体打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 ENVY17
Intel(R) Core(TM) i7-6700HQ CPU @ 2.60GHz
C盘固态256

这配置不应该,换个win7系统试试。

网友:
还是台式机跑软件来的快!

网友:
移动工作站

网友:
i7+16G跑SolidWorks2018还行,不过该优化性能的地方还是得优化
东家一台2W+的移动工作站,没优化性能照样会卡

网友:
--------[ 鲁大师 ]--------------------------------------------------------------------------------

  软件:             鲁大师 5.15.16.1105
  时间:             2019-05-27 00:26:07
  网站:

--------[ 概览 ]----------------------------------------------------------------------------------

  电脑型号            Default string Default string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精简版 64位 ( 4.09.00.0904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5-6500 @ 3.20GHz 四核
  主板                七彩虹 C.B150M-D ( 英特尔 Skylake-S - 100 Series/C230 Series 芯片组 Family - A148 )
  显卡                AMD Radeon RX 460 ( 4 GB / 讯景(松景) )
  内存                12 GB ( GLOWAY DDR4 2133MHz / 英睿达 DDR4 2133MHz )
  主硬盘              七彩虹 SL300 240GB ( 240 GB / 固态硬盘 )
  显示器              飞利浦 PHLC107 PHL 246E7 ( 23.4 英寸  )
  声卡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主板 ]----------------------------------------------------------------------------------

  主板型号            七彩虹 C.B150M-D
  芯片组              英特尔 Skylake-S - 100 Series/C230 Series 芯片组 Family - A148
  主板版本            V23
  BIOS                American Megatrends Inc. 5.11  /  制造日期: 2016年07月23日
  BIOS的大小          6144 KB
  BIOS的序列号        63-0100-000001-00101111-051315-Chipset

  板载设备            视频设备 (启用)

--------[ 处理器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5-6500 @ 3.20GHz 四核
  速度                3.20 GHz (100 MHz x 32.0)
  处理器数量          核心数: 4 / 线程数: 4
  核心代号            Skylake
  生产工艺            14 纳米
  插槽/插座           Socket LGA1151
  一级数据缓存        2 x 32 KB, 8-Way, 64 byte lines
  一级代码缓存        2 x 32 KB, 8-Way, 64 byte lines
  二级缓存            2 x 256 KB, 4-Way, 64 byte lines
  三级缓存            6 MB, 12-Way, 64 byte lines
  特征                MMX, SSE, SSE2, SSE3, SSSE3, SSE4.1, SSE4.2, EM64T, EIST

--------[ 硬盘 ]----------------------------------------------------------------------------------

  产品                七彩虹  SL300 240GB (固态硬盘)
  大小                240 GB
  硬盘已使用          共 1325 次
  固件                O1217A
  接口                SATA III
  数据传输率          600 MB/秒
  特征                S.M.A.R.T,  48-bit LBA,  NCQ

  产品                西数 WDC WD10EZEX-21WN4A0
  大小                1 TB
  转速                7200 转/分
  缓存                64 MB
  硬盘已使用          共 1300 次,累计 2964 小时
  固件                01.01A01
  接口                SATA III
  数据传输率          600.00 MB/秒
  特征                S.M.A.R.T,  48-bit LBA,  NCQ

--------[ 内存 ]----------------------------------------------------------------------------------

  ChannelA-DIMM0      英睿达 DDR4 2133MHz 8GB
  制造日期            2016 年 07月
  型号                7F7F7F7F7F9B CT8G4DFD8213.C16FBD1
  序列号              13550765
  厂商                Crucial
  模块位宽:           64 Bits
  模块电压:           SSTL 1.2V

  ChannelA-DIMM1      GLOWAY DDR4 2133MHz 4GB
  制造日期            2018 年 10月
  型号                7F7F7F7F7F7F7F7F13 STK4U2133D15041C
  序列号              D4C17135
  厂商                Gloway
  模块位宽:           64 Bits
  模块电压:           SSTL 1.2V

--------[ 显卡 ]----------------------------------------------------------------------------------

  主显卡              AMD Radeon RX 460
  显存                4 GB
  频率                核心: 1800MHz / 显存: 2000MHz
  制造商              讯景(松景)
  制造商              AMD
  BIOS版本            113-BAFFIN_PRO_160513_D5_4GB_MIC_0_W82
  BIOS日期            2016年07月26日
  驱动版本            25.20.15031.5004
  驱动日期            2019年04月11日

--------[ 显示器 ]--------------------------------------------------------------------------------

  产品                飞利浦 PHLC107 PHL 246E7
  厂商                飞利浦
  固件日期            2016 年 06月
  屏幕尺寸            23.4 英寸 (52 厘米 x 29 厘米)
  显示比例            宽屏 16 : 9
  分辨率              1280 x 720 32 位真彩色
  Gamma               2.20
  电源管理            Active-Off

--------[ 其他设备 ]------------------------------------------------------------------------------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无线网卡            英特尔 Dual Band Wireless AC 3160

  声卡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声卡                AMD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键盘                HID 标准键盘
  键盘                PS/2 标准键盘
  键盘                HID 标准键盘
  鼠标                微软 PS/2 鼠标
  鼠标                微软 Pro Intelli鼠标 (Mouse and Keyboard Center)

--------[ PCI设备 ]-------------------------------------------------------------------------------

  设备                Skylake-S Host Bridge/DRAM Controller
  设备ID              191F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Bridge / PCI to HOST
  子系统制造商        Intel
  子系统ID            20158086

  设备                Xeon E3 - 1200/1500 v5/6th Gen Intel Core PCIe Controller  - 1901
  设备ID              1901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Bridge / PCI to PCI
  子系统ID            00000000

  设备                USB 3.0 eXtensible Host Controller
  设备ID              A12F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Serial / USB (UHCI)
  子系统制造商        Intel
  子系统ID            72708086

  设备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
  设备ID              A13A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Simple Communication / Other
  子系统制造商        Intel
  子系统ID            19998086

  设备                100 Series/C230 Chipset Family SATA AHCI Controller
  设备ID              A102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Storage / Serial ATA (AHCI 1.0)
  子系统制造商        Intel
  子系统ID            72708086

  设备                100 Series/C230 Series Chipset Family PCI Express Root Port #5 - A114
  设备ID              A114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Bridge / PCI to PCI
  子系统ID            00000000

  设备                100 Series/C230 Series Chipset Family PCI Express Root Port #7 - A116
  设备ID              A116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Bridge / PCI to PCI
  子系统ID            00000000

  设备                100 Series/C230 Series Chipset Family PCI Express Root Port #8 - A117
  设备ID              A117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Bridge / PCI to PCI
  子系统ID            00000000

  设备                100 Series/C230 Series Chipset Family LPC Controller - A148
  设备ID              A148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Bridge / PCI to ISA
  子系统制造商        Colorful
  子系统ID            8CC47377

  设备                100 Series/C230 Series Chipset Family PMC - A121
  设备ID              A121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Memory / Other
  子系统制造商        Intel
  子系统ID            72708086

  设备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设备ID              A170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Multimedia / Hi-definition Audio
  子系统制造商        Intel
  子系统ID            72708086

  设备                100 Series/C230 Series Chipset Family SMBus - A123
  设备ID              A123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Serial / SMBus Controller
  子系统制造商        Intel
  子系统ID            72708086

  设备                Radeon RX 460
  设备ID              67EF
  制造商              AMD
  制造商ID            1002
  类别                Display / VGA
  子系统制造商        XFX
  子系统ID            94601682

  设备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设备ID              AAE0
  制造商              AMD
  制造商ID            1002
  类别                Multimedia / Hi-definition Audio
  子系统制造商        XFX
  子系统ID            AAE01682

  设备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设备ID              8168
  制造商              Realtek
  制造商ID            10EC
  类别                Network / Ethernet
  子系统制造商        Realtek
  子系统ID            012310EC

  设备                Dual Band Wireless AC 3160
  设备ID              08B3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Network / Other
  子系统制造商        Intel
  子系统ID            84708086

--------[ USB设备 ]-------------------------------------------------------------------------------

  制造商ID            045E
  产品ID              082A
  类别                0 / 0 / 0
  设备                Microsoft Microsoft Pro Intellimouse
  Serial              ?
  版本                USB 2.0

  描述                Cherry GmbH G83 (RS 6000) Keyboard
  制造商ID            046A
  产品ID              0011
  类别                0 / 0 / 0
  设备
  版本                USB 2.0

  制造商ID            8087
  产品ID              07DC
  类别                224 / 1 / 1
  设备
  版本                USB 2.0

--------[ 传感器 ]--------------------------------------------------------------------------------

  名称                NUVOTON NCT6793D
  CPU温度             41℃
  CPU核心             41℃
  CPU封装             42℃
  主板                26℃
  显卡                55℃
  硬盘温度            40℃
  风扇                4607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15.6寸工作本,还可以,就是硬盘的排线有点问题(公司新买的好几台都有问题),容易松动造成启动不了系 ...

好的,楼主看来你推荐的小米准备买台     惠普

网友:
公司配的笔记本电脑,开始时台式机运行SolidWorks卡死,直接换了个探索者Y6000.老板知道3D软件耗运存,直接来了个游戏本。

网友:
要想画图建议还是上联想的ThinkPad  W540,英特尔 酷睿 i7-4800MQ,KM1100 (2G)专业作图显卡,标配8G内存,再加一条8G内存,15.6英寸3K显示器,256G固态+1TB机械盘,这样的配置二手95新的也就3500左右。不管是画图还是渲染,完全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