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张图纸导出成为一个文件

楼主(2019-05-22):
我想请问一下   inventor导出DWG图纸的时候里面有多张图纸   能不能将其导出成为一个文件   每次都需要将多张图纸集中到一个文件内太麻烦了   @陈伯熊老师

网友:
这题,就好比自动挡车为什么比手动挡车好卖的市场消费者心态。

就算,如今,明明我的破面包车能超太多的宝马。。。

我不是靠我那面包车的能耐,而是靠看远点,耐住性子,知道我这破车多破,而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说的话,现在你可能会觉得马什么什么对不上牛什么什么,过一阵子,碰壁多了,学的东西多了,就会很明白。

只是,现在的年轻人学习,不如当年我那些老土包子学识是的环境好。

现在,全世界,那儿浮躁。

网友A:
刚起步还是脚踏实地的干,不要去走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起步还是脚踏实地的干,不要去走捷径

捷径如果有,还是尽量地走吧,要不这个CAD技术还有啥用呢?

楼主:
我的职业环境需求是简单的工程结构类型的分多层架构所以在一张图纸上显示多个层不太好    一般会创建多个图纸   而导出后却单张图纸一份DWG文件    且因为块的原因如果将其集中到一个文件内的时候会有冲突(除非将其X分解)我旁边同事有用POR/E   他是可以将多张图纸导出为一份DWG文件(布局成为分页)     这样很方便    我想inventor应该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操作    官网的工程师手册我也翻了几遍了   百度也查了   因为个人英语水平较低  无法翻墙看外网的教程  望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
不能,这是个半拉子软件

网友B(2019-11-25):
没看懂。inventor有好几种dwg图纸,不知楼主说的是哪种。

像inventor这种三维软件,一个工程图文件,里面只做一张图纸比较好吧?

autocad这种二维软件,一个文件里画完全部零件,还可以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inventor有好几种dwg图纸,不知楼主说的是哪种。

像inventor这种三维软件,一个工程图文件,里 ...

像inventor这种三维软件,一个工程图文件,里面只做一张图纸比较好吧?【是吗?为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inventor这种三维软件,一个工程图文件,里面只做一张图纸比较好吧?【是吗?为啥呢?】

您这是把所有图纸都塞一个文件里了?数量少还好办,如果图纸多了,比如百十张,打开时不慢吗?

而且有点把所有鸡蛋都放一个篮子的感觉。这一个文件要是意外残废了,比如没保存断电了,不都毁了?

还有一个理由,等我试验一下,再说。

网友C:
您这是把所有图纸都塞一个文件里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您如何得知?梦到的?】

网友:
还有一个理由,图纸检索怎么弄? 在一个idw文件里生成新图纸,图纸名是自动跟随上一张图纸,编号+1。这显然不合适啊,为了以后方便查找,需要手工改个合适名字。我比较懒,不想这么干。

如果有几十张,乃至上百张图纸,都在一个idw文件里,想找某一张图纸,好像只能肉眼检索。一张图纸一个文件,用 “everything” 搜索就解决问题了,闪电定位。

idw工程图做完后,我这里还需要转成PDF文件。之前有个同事用solidworks做的图纸,就是所有图纸都在一个文件里,一共63张。图纸默认名都是图纸1,图纸2,图纸3....一直到图纸63,都没改图名, 如下图。 他离职,我接手后,头疼死了,一张张翻看查找。

刚才试验了一下,idw更神。转成pdf文件后,书签不予保留。一点活路都不给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这是把所有图纸都塞一个文件里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您如何得知?梦到的?】

那就是说把关联性比较强的图纸放在一起了。

这么做,比一个文件,一张图,有何好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把关联性比较强的图纸放在一起了。

这么做,比一个文件,一张图,有何好处啊?

您是算卦的出身吗?怎么个“那就是说”?你是代表楼主出来讨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是算卦的出身吗?怎么个“那就是说”?你是代表楼主出来讨论的吗?

我不代表楼主。实际上这楼讨论已经歪了。楼主估计已经离开这论坛了。
一个项目里,图纸如何对应工程图文件,我理解只能有三种情况:

1.一个工程图文件对应一张图纸

2.几张关联性比较强的图纸放在一个工程图文件里,一个项目里存在这样的几个工程图文件
3.一个项目的所有图纸都存放在一个工程图文件里。

或是上面几种方式的混合。
我是第一种方式,偶尔混合第二种方式。

至于您用什么方式,我只是用排除法,一个个猜测而已。

我应该直接问:您习惯哪种方式?原因是什么?希望赐教。

或者您有什么超出我理解范围的方式?也希望说明一下。介绍这么做的好处。

网友:
@Cavalier_Ricky  愿意的话,也请谈谈您的使用方式以及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