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的CM16L35/23含义

楼主(2019-05-23):
请问社友,图纸上的CM16L35/23的含义,谢谢大家!

楼主:
只是想知道这个中心孔锥度后面M16螺纹前面的孔应该车多大合适

网友:
不太了解,查到这个,这个标号没有螺纹前端直孔的尺寸信息。

网友:
φ60后面的公差,-0.018能做到吗

网友:
按图来说,车个底孔尺寸就可以吧,没啥用

网友:
我觉得查一下那个GB/T4459.5标准就可以了  里面应该有的

楼主:
C型中心孔,M16螺纹深度35,中心孔最大处直径23锥度后面的孔径是17

网友:
楼上正解,这样的标注还是很通俗易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