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焊接件必须退火去应力?什么样的焊接件可以不退火去应力?

楼主(2019-05-23):
什么样的焊接件必须退火去应力?什么样的焊接件可以不退火去应力?

网友:
焊接后需要机加工的零件或者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的重要零件必须退火,其余不用

网友:
1、含碳量较大,焊接后硬度较高的,无法进行加工的
2、焊接后要求变形量小的,有精度要求的
3、结构上可能因焊接应力释放而造成变形开裂或强度降低的

网友:
对焊接变形无所谓的就不用退火,有要求的就需要退火

网友:
最好是都去一下,否则后期使用过程中焊接件变形了,误差会很大!

网友:
焊接量小,加工量也少,可以不用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