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矩形截面的抗扭截面系数?

楼主(2019-05-23):
如上。

或者说,就是2个半联轴器,中间插一个键,是横这插那种的(平行于联轴器的端面,各半联轴器端面铣个槽,键固定在曹里)。我就想是不是按照键的截面计算下抗转强度啊

网友:
你看看材料力学的弯扭组合那一章关于抗扭截面系数计算的实例。

网友:
solidworks软件应用截面属性工具可测量

网友:
这个有的,可以参照机械设计手册里面的技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