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B/T1804-2000中f、m、c、v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9-05-23):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在出二维图时,在技术要求中会加一句:未标注公差按GB/T1804-2000m要求,我自己查了一下手册,m是指精度等级中的一种,f精密,m中等,c粗糙,V最粗,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机械小菜鸟,我不知道如何选择这四个等级,随大流一般会选m,有没有懂这方面的来解答一下分别在什么情况下选择f,m,c,v,情况越具体越好,不要模糊大约的说法,最好能举几个具体的案例,非常感谢!

网友A:
看你加工件的使用要求,一般都是选择m

网友B:
你要是做木工机械,或那种环保设备,傻大粗的,大可选C,V,反正没什么精度,长点短点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加工方式精度都有,木材。。?倒是,看6楼了

网友:
机加工一般都是m了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加工方式精度都有,,看6楼了

网友C:
这个要综合考虑,使用功能性要求和成本要求,如果零件很大,你还要做到F级,那就要花费很多的钱!
功能与成本完美结构,就是突显个人设计能力的时候了。

网友D:
机械公差安卓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加工件的使用要求,一般都是选择m

好的,谢谢,能举一下f的情况吗?那些设备的零件用到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做木工机械,或那种环保设备,傻大粗的,大可选C,V,反正没什么精度,长点短点不会影响使用。

嗯嗯,谢谢,不过设备中一些核心零部件应该精度也挺高的吧

楼主:
是的,大部分都是m,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综合考虑,使用功能性要求和成本要求,如果零件很大,你还要做到F级,那就要花费很多的钱!
功能与成 ...

嗯嗯,是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公差安卓版。。。

谢谢推荐,有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