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惯量计算

楼主(2019-05-23):
大家下午好!
今天设计时遇到困难了,所以就来向大家求教了!
如图所表示的那样,我需要选一个减速伺服电机,但是惯量怎么算都不对劲,哪位大神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去计算这种情况下的惯量?在线等

网友A:
你这么大的旋转半径,转起来有点吓人哟。
我曾经也算过 一个直径1200mm的家伙,结果装上去刹不住车,我汗颜呀。
我建议你不要用中心轴传动哟,中心轴仅做支撑,把电机移到圆周外,靠圆周外装一个齿圈。
说简单点,就是类似于挖掘机驾驶室的旋转,液压马达挂在底座齿轮外面,这样电机负载要小很多,力臂也要短很多,扭矩啥的都小了。
照你这么重的,得弄个几十千瓦的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大的旋转半径,转起来有点吓人哟。
我曾经也算过 一个直径1200mm的家伙,结果装上去刹不住车,我汗 ...

重心的旋转半径其实也就350mm那样啊,不算大吧!我图片红色部分画的是一个示意图,其实不是一个实心的长方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心的旋转半径其实也就350mm那样啊,不算大吧!我图片红色部分画的是一个示意图,其实不是一个实心的长 ...

外径1600mm不算大么?急速刹车能把轴扭断你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径1600mm不算大么?急速刹车能把轴扭断你信不

你看错了,1600是物体的长度,旋转重心半径是350mm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也用这种方法算过,计算出来的惯量都有100多kgm2,我查三菱的伺服电机,5KW的减少电机最大惯量也就147*10-4  kgm2,相差那么大,我刚开始还想5KW的电机怎么也可以了,但是算一下就怀疑是自己计算有问题

网友(点评):
很简单,图中的旋转中心与质心重合,而阁下的旋转中心与质心不重合,这么大的差别你没看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

很有用。

网友:
把它当做离开旋转中心的圆棒,圆棒半径0.5m,200*0.35*0.35+200*0.5*0.5/8=25.26.
还要算上旋转臂和旋转轴的惯量。算力矩还要考虑重力,加速度等

网友:
这种结构可取之处在哪里呢?、

网友:
直接在Solidworks中建模,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错了,1600是物体的长度,旋转重心半径是350mm

他说的没错啊,你重心是离旋转轴350的位置,但你紫色的部分最外围到旋转轴却有800mm的距离,也就是外围有1600mm

网友:
这个计算比较麻烦,直接在数模里面测出来更方便!

网友(2020-07-22):
所以J=mr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大的旋转半径,转起来有点吓人哟。
我曾经也算过 一个直径1200mm的家伙,结果装上去刹不住车,我汗 ...

所以J=mr2/2,1600直径的辊子,转动惯量太大了,最后与电机的惯量比多大,,,,小于5?导致结果电机功率大

网友:
I=mr2  质量与转动半径平方之积

网友:
36.75KG*m2

网友(2020-09-14):
您好,按照您给的工况条件,偏载部分是200kg的部分,力臂按照800mm(适当放大,实际肯定没这么大),偏心力矩在1600Nm左右。加速匀速减速时间我按照1s,1s,1s计算(90度),粗略结算选型如下,可以参考下。

网友:
补充一句,转动惯量最好由3D软件拉出来会比较靠谱,手动计算的总归会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