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外圈与轴承座间隙放的太大了?会有很大影响吗,怎么弥补??谢谢

楼主(2019-05-23):
轴承的外圈与轴承座间隙放的大了(比正常大0.05,不敲就进去了)?会有很大影响吗,怎么弥补??谢谢

补充内容 (2019-5-24 13:26):
不要灌水,之所以没说太局限,就是防止一些不懂装懂的水手,提不出建设性意见还消耗了大家。向4/5/8/10/13/14楼学习

网友:
说工况,轴承型号。

网友(点评):
一般使用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啊。要不试试,把轴承外圈和轴承座焊起来。

网友:
涂镀后镗一刀。

网友:
可以加密封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啊。要不试试,把轴承外圈和轴承座焊起来。

优秀啊老哥

网友:
普通的轴承是没问题的

网友B:
轴承外圈和轴承座应该是过盈配合的,有间隙的话就起不到固定作用了,轴承外圈和内圈岂不是同时在转了

网友:
如果你的轴承是直径1米的  哪怕是孔要比轴承外圈大2毫米以上

网友(点评):
呵呵,绝对了,我们外径200以上的都大。

网友C:
没有什么问题,轴承运动受热膨胀会把这间隙给抵消掉的,要是还不放心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可以使用圆柱固持胶,和镀层差不多但比镀层简单实用

网友:
什么是一般使用,是没要求吗。。。。没要求就随便整

网友:
别跑外圈就行,可以用固持胶。

网友:
外圈大一点儿没事儿,一般都是外圈小间隙配合,外内孔配轴要涨紧一些,这些装配起来,外圈的间隙就没有了。

网友(点评):
能把外圈涨大的装配,钢球早卡死了,还能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问题,轴承运动受热膨胀会把这间隙给抵消掉的,要是还不放心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可以使用圆柱固持胶, ...

看传动精度,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或许没问题。

轴运转起来,轴系产生热量,轴承有热膨胀,轴承座孔也会有热膨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传动精度,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或许没问题。

轴运转起来,轴系产生热量,轴承有热膨胀,轴承座孔也 ...

轴承座孔的涨开量比轴承的小

网友:
坛里高人很多,在下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外圈和轴承座应该是过盈配合的,有间隙的话就起不到固定作用了,轴承外圈和内圈岂不是同时在转了

社友说的不对,轴承外圈公差可以看做是0,轴承座内圈公差一般情况下选取H7或H8,为间隙配合

网友:
跟轴承型号(直径大小)有关、跟转速有关、跟精度(性价比)有关

网友:
以前我们单位的老钳工遇到这个时候,会用錾子把轴承座沿着圆周錾上两排小点点,这样装的时候就需要请敲进去,效果也不过,当然前提是你得工况要求不高,如果要求高就会把孔镗大,然后硬压进去一个环,然后从新镗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啊。要不试试,把轴承外圈和轴承座焊起来。

你跟楼主有什么深仇大恨。。

网友:
不知轴承座是什么材质,如果是钢的材料,可以像滚花式加工一下,可以实现跟轴承过盈配合

网友:
你这话很内行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捡你知道的说也行,别消耗了大家,一点作用没有。之所以没说太局限,就是防止一些不懂装懂的水手

网友:
理论上是废品了,如果想救治,镶嵌套,镀铬,还有就是涂乐泰胶。

网友:
主要看你轴承是多大的,外圈孔配合H7基本上就可以,很不重要的G7页可以接受,先看看你的公差是不是在范围内。一般加工的很好的话,会出现不敲就放进去的情况。

网友:
听说过刷镀,不知道是否适用,还有楼上的说的麻点和滚花的觉得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没有具体工作条件和精度要求很难说吧,对于比较大的轴承来说这个间隙可以接受(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但对于比较小的轴承来说就不行了

网友:
用洋冲把轴承档打毛些,这样轴承外圈放进去就受力了,但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最好是把孔再车大,镶进去一个套子,再把套子内孔车到轴承外圈的尺寸

网友:
我在设计及装配中遇到过,加工件按正常公差做得,但买NSK轴承到货后发现轴承外圈普遍少2-3丝(恒定,NSK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解决办法:找加工厂家把加工件重新进行热处理,加工厂很有经验,和我确认热处理方法后拍板。效果非常好!

网友:
我说的热处理是一种方法,另外的方法是打螺纹孔,顶丝顶紧轴承外圈,轴承外圈是一定要固定的,这些都是我实际用过的方法。
外圈不固定会引起有径向窜动、翻转,影响轴承寿命,整个装配精度下降。

网友:
150以内孔取7级就可以了   300以内取八级   轴承外圈 是过渡配合  间隙配合 都可以  肯定不会过盈  看看SKF轴承手册就知道  我也不太懂
都是经验

网友:
轴承座内孔补焊一层,从新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