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气路图)

楼主(2019-05-23):
通过真空泵产生负压来吸东西,从真空泵引出4条气路,要求每条气路都能通过阀控制吸盘,控制的阀能不能用电磁阀,可以用的话用两位3通的可行?会不会达不到破真空的效果,还是得用两位5通的电磁阀啊。吸取的东西也就10g左右。

网友:
可以用2位3通电磁阀,不过你应该去找一下那种接电就偷,断电就闭的电磁阀,应该是有的

网友:
真空有真空电磁阀,没有真空用过普通电磁阀,百度了一下:1、真空电磁阀,以为压力为真空,无法带压力启动,因此不能用先导式电磁阀,只能用直动式电磁阀;而普通正压电磁阀在有压差的情况下一般选择先导式电磁阀;

2、真空电磁阀对泄漏要求高,所以密封方式要注意,不能用间隙密封的。

3、注意气流顺序,真空是倒流的。

4、真空电磁阀一般采用不锈钢材质,而普通正压电磁阀有几种选择:铸铁,铸钢,不锈钢。

网友:
真空泵有配套使用的高频电磁阀,如图

网友:
可以用电磁阀,真空泵上装有专门控制真空系统不受污染的真空电磁阀,泵的启动与停止控制电磁的开启与关闭。真空泵停止时,真空电磁阀能自动将真空系统封闭,将大气通过泵的进气口充入泵腔,防止泵油返流污染真空系统。

网友:
2位5通电磁阀一般是采用内部先导气协助转换阀芯。使用要在0.1Mpa以上,有的公司会选用外部先导的电磁阀可以在真空情况下使用,2痛阀选直动2通阀,以SMC的2通阀看普通泄露在1cm³/min,真空型泄露10-⁶pa·m³/sec,真空流量不大可以看下VT307/VT317系列,主要看流量注意使用压差,气动国产咨询亚德客,好一点日本SMC,他们销售都会帮忙选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