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度平台设计求助

楼主(2019-05-23):
求助:
我们是做电缸,自由度平台的工厂。今天有个客户的询盘,希望能在自由度平台的基础上帮忙设计一个可以连接VR游戏的 摩托车赛车模拟平台。同时,客户希望在此平台上放置一个真正的摩托赛车,通过控制摩托车车闸,油门等实现平台的不同角度的倾斜。 请问,哪位大神可以提供解决方案么?跪谢!!

网友:
6自由度平台,平台的倾向并不能通过摩托车的车闸,油门来实现,而是通过软件里面的操作画面来实现,玩过吃鸡没有,和那里面差不多的效果,摩托车的操作只能控制速度方向,平台的倾向是操作摩托车和游戏画面共同来实现的,目前这种VR游戏平台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可以直接购买

网友A:
现成的都有了,三个缸或者4个缸均分,托举摩托车。然后缸的固定座下面有一个旋转机构,这样应该算是4个自由度。以前我做过类似的方案,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都有了,三个缸或者4个缸均分,托举摩托车。然后缸的固定座下面有一个旋转机构,这样应该算是4个自由 ...

平台硬件的设计不是问题。主要客户希望我们能够提供软件支持。他想通过控制刹车油门这些东西来实现平台翻转运动等,这个对我们来说有难度。

网友B:
技术上不难,不需要底层开发软件,关键是你输出的信号和平台软件对接和反应到人的感觉,需要时间调试,匹配,设置参数,相对于人的东西没有一个标准,验收很难

网友C:
这个需要专业的软件系统高手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上不难,不需要底层开发软件,关键是你输出的信号和平台软件对接和反应到人的感觉,需要时间调试,匹配 ...

嗯,确实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专业的软件系统高手来解决了。

是的,谢谢回复~

网友:
买个KOSSEL DELTA的3D打印机,研究下, 结构和代码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