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应力消除方法—超声冲击设备的使用步骤说明

楼主(2019-05-23):
 超声冲击消除焊接应力设备凭借80%以上的焊接拉应力去除效果,低能耗的环保效果,逐渐在焊接企业打开市场,给大家介绍一下超声冲击消除焊接应力设备的使用方法。
一、焊接应力消除设备之——超声冲击设备组成
超声冲击处理设备一般由超声发生器、超声冲击枪、超声冲击针等组成

二、冲击处理前的准备
在实施超声冲击处理之前,待处理表面应保持一定程度的整洁。如果表面有油污、脏物、锈应加以清理,可以采用打磨或用钢丝刷的方式去掉焊縫表面氧化物、飞溅残留物等杂质。如果待处理表面凹凸不平,建议对表面进行轻微打磨以改善其形状,形成一个能使超声冲击枪平稳移动的通道。
三、冲击处理过程
一般情况下,超声冲击处理应按照以下步骤实施,以处理焊趾为例:

a)将冲击针对准焊趾、保证焊缝一侧和号材侧被冲击覆盖的宽度大致相同,冲击枪的轴线与焊缝纵向基本垂直(偏差不超过10°冲击枪倾斜的角度取决于焊趾的情况大多情况下.冲击枪与母材表面的角度在10°范围内,冲击针在煤趾上沿焊缝纵向一定范围内反复来回冲击。

b) 可在冲击枪上施加一定的压力,以保证冲击过程平稳。注如果冲击枪的自重已能保证冲击过程平稳、不跳动,则操作者无需再施加压力,只需要持稳冲击枪即可。冲击处理速度V应保持在300mm/min-1000mm/min。对于高强钢、钛合金等高强度材料,冲击处理速度尽量靠近下限。

四、重要构件的超声冲击处理
容器
各类容器,包括常规容器和压力容器。一般只在容器内部焊缝及热影响区进行全覆盖处理。6.4.2大型厚壁构件
非储存容器类型的焊接结构,如桥梁、水电站的钢岔管、压力钢管、闸门、石化部门的反应塔、钢厂的钢包等冶金机械,一般只需要对焊趾进行处理
其他特殊类型的焊接构件
些特殊类型的构件如采油平台, 船体外壳等也适合超声冲击处理,
超声冲击后处理
如需要,可在超声冲击处理后再进行光整加工处理(如振动光饰处理)。
六、超声冲击处理效果的评价
定性评价
1、如果只处理焊趾,应该在焊趾上处理出一条连续、均匀、光亮的凹槽。

2、可使用 5倍~10倍的放大镜查看凹槽,确保凹槽内的焊缝及母材都被处理到。所有的尖锐过渡、咬边和焊趾上的内隅角都应当被消余。如果有未处理到的区域,应对这些区城重新处理。7.1.3应避免反复处理对表面造成损伤。
定量评价
1、覆盖率的测定方法
覆盖率的测定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a) 在冲击处理前使用颜色与金属材料对比明显的记号笔或荧光剂在待处理区域涂抹标记,冲击处理后借助5倍~10倍放大镜进行检查,根据颜色深浅来判断是否被处理到;
b)记录当覆盖率达100%时冲击处理所用的时间。采用同样长时间再冲击一遍时,覆盖率即为200%,
2、残余应力检测

楼主:
超声冲击消除焊接的应力 缺点可能就是效率的问题 特别是针对大型部件焊缝较多的构件,可以和振动时效结合 处理关键焊缝位置

网友A:
还是时效会好一些吧,你这样的冲击会不会把产品搞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时效会好一些吧,你这样的冲击会不会把产品搞变形?

不至于吧  毕竟是超声冲击 频率高点但是振幅小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