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立铣刀铣立面刀痕的问题

楼主(2019-05-23):
下图画黑圈的就是上图画红圈的地方,用什么刀具立面刀痕能少一点,(不是半圆边上的刀痕)只说刀具,请不要说主轴又是装卡。。。

网友:
我猜你现在用的圆鼻铣刀,可不可以在你现在的工艺后加一把全合金立铣刀精加工一下侧面。

网友:
没看懂,立铣刀怎么加工这位置?

网友(点评):
他这是分层一刀刀铣下去的

网友(点评):
看明白了,谢谢

楼主:
现在就是用的合金立铣刀铣出来的

网友:
球刀跑流线

网友:
这看起来是个标准的半圆 猜测可能装轴承货轴的位置  如果是的话有镗刀或成型刀

网友:
建议用成型铣刀加工出来

网友:
用动平衡刀柄试一下,听我们的客户说动平衡刀柄适用于对外观有要求的产品。我们只卖,但是具体怎么样真不清楚

网友:
变量分层下刀的,层高自己设的,球刀跑下把层级设多,程序中H高度数值改小

网友:
图中打圈部分和前后两个半圆是否是同心,且不小于前一个半圆大小,是的话用镗刀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