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S罩壳的表面处理

楼主(2019-05-23):
设备的ABS罩子,有较高的颜值要求,请问如何在成本合理的基础上做到有金属光泽,颜色可以根据色标卡自由选择吗?罩子的面积是500*200*80左右

网友A:
塑料件可以真空镀膜工艺,使表面生成金属性光泽和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件可以真空镀膜工艺,使表面生成金属性光泽和特性!

什么颜色都可以吗?成本会不会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颜色都可以吗?成本会不会很高?

你说的价格高,是怎么对比出来的?
目前来说,,是最好的方案,
数量越多,成本越低。

网友:
见过镀黑铬的ABS,ABS好像是有电镀工艺的,虽然塑料不导电。

网友:
【ABS塑料表面处理工艺】https://mr.baidu.com/o2ux2qq?f=cp&u=e2cccc90f71fc821

参考下这个

网友:
直接喷漆不就行了,搞这么多事情;

网友B:
喷漆,表面加点闪粉,看起来就金属质感的,那么大的面积电镀不现实,丑得得一逼。

网友:
建议楼主参考手机壳的颜色,这都是喷漆出来的

网友:
喷油,里面加金属闪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漆,表面加点闪粉,看起来就金属质感的,那么大的面积电镀不现实,丑得得一逼。

谢谢,只有您提到面积的事,我也担心这个面积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只有您提到面积的事,我也担心这个面积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电镀一直都不适用于塑胶的大面积处理,局部点缀一下还好,喷漆加点闪粉吧。信我,我做手板的,接触的产品多,有其他疑问可以随时问我

网友C:
如果你的ABS表面不抛光处理的话,可以喷哑光金属漆,如果进行抛光处理的话,可以做亮光金属漆。但是亮光下,很容易显示表面的围观缺陷。

网友:
有一种工艺叫纳米注塑,表面可以达到各种金属光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一直都不适用于塑胶的大面积处理,局部点缀一下还好,喷漆加点闪粉吧。信我,我做手板的,接触的产品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ABS表面不抛光处理的话,可以喷哑光金属漆,如果进行抛光处理的话,可以做亮光金属漆。但是亮光下 ...

网友:
喷一层反光漆,可以使设备看起来更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