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装配体导入ansys如何共节点

楼主(2019-05-23):
      将装配体导入ansys后,进行网格划分发现几个装配体不是共节点的。解决办法是:
1.将两个装配体的接触部分进行网格控制已达到匹配效果,十分麻烦,而且对网格划分操作的要求很高,笔者小白觉得较难。

2.另外就是进行组体操作,form the new part ,此时节点自动匹配。但是该方法默认了接触,无法重新进行接触编辑。因为无法选取接触面。(只能选取可见面,将某个实体隐藏后就无法选取面了)。而多体部件的接触属性好像不是固定的,有时显示一个接触,有时会显示两个接触。。。
请教装配体改如何如何划分网格。第一种方法节点不重合结果是否正确,第二种方法默认接触属性结果是否正确。具体该如何操作?

网友:
装配体导入ansys后,删除自动生成的连接关系,然后按照实际设计重新定义
定义完成后, 一般的就不用做节点对节点的匹配了,自动会对接
装配体的网格划分,如果没有特殊需求,系统自动划分就可以,需要结果更准确些,同时电脑配置合适的话,划分的细一些。
这些都是在workbench中实现的

网友:
最好是把数模弄成一个实体,这样网格划分时也不至于会出问题

网友:
你都没描述清楚你到底想分析什么,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1.装配体配合面的网格节点对不对应对结果影响不大,而是网格精度影响结果比较大,你可以用理论模型验证。
2.装配体本身就不应该配合面共节点,不然就像操作名称“form a new part”一样,认为本身它们是一个体,你因为某些网格划分或者读取截面结果等要求,从而把这个体切分成两部分。

网友(2021-08-30):
其实如果我比较注重接触面之间的接触应力,那最好去软件里给接触,如果不重视的话呢,你就from new p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