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机床CNC系统是()控制系统?

楼主(2019-05-24):
请教,数控机床CNC系统是()控制系统?位置?轮廓?为什么?

网友:
轮廓控制系统吧。不知道答案对不对?

CNG机床控制系统是运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不但包括位置控制,还有速度控制和加减速控制。单说是位置控制不全吧。

网友(2020-01-02):
如果大家对数控机床感兴趣的话,可以到鑫机缘平台看看,上边有很多机床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