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动机构求助

楼主(2019-05-24):
绕圆柱上下运动(主动绕Z圆周运动,被动绕Y上下运动),这个机构怎么做啊。

网友:
你最好画一个简图,这样更明白

网友:
买个滚珠丝杆,丝杆固定,推动螺母上下就可以啦。

网友:
用一根丝杆做Y轴,然后要旋转的件套在丝杆上,一边旋转一边就上下运动了。

网友:
丝杆平台?

网友:
描述的很像是滚珠丝杠的工作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