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为什么会有沟痕

楼主(2019-05-24):
我用车床加工内孔,为什么内孔有沟槽?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进刀不够连续么?

网友:
粘刀,刀尖上有积削

楼主:
|xue4335发表于 05-24 09:40粘刀,刀尖上有积削

感谢!那怎么解决?及时用刷子清理?还是及时退刀清理积屑?

楼主:
下次加工我用气泵吹试试……能解决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加工我用气泵吹试试……能解决么?

加工产品数量大的话,建议用可更换刀片的刀具,加工量小的话把刀磨锋利些(前角和后角),用气枪吹吹应该可以,点上切削液也行

网友:
你这应该是进刀量大了,震刀造成的。

网友:
6楼比较靠谱
看照片像黄铜,如果是,比较脆。刀具不要太锋利,按照车脆性材料的角度磨刀
不过以上的回复似乎都不是正确的答案。你照片上的情况是不是次次都这样?还是偶尔这样
整个切削过程,切削参数,等。不保密最好说说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对的,如果把刀尖倒R0.5左右的圆角,车出来的表面更优秀,黄铜就得这么干。

网友(点评):
感谢!是黄铜!不保密!特希望和大家交流

网友:
是不是因为刀头有震动产生的?刀杆细长

网友:
排削不好造成的吧

网友:
看样子这台是DIY级的车床,要注意两点:小车床用焊接刀要刃磨,前、后角要大一些(锐一些),刀尖有R角,最好换把可转位刀片的内孔刀;第二,要小吃量、自动走刀。

网友:
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

网友:
能否提供更清晰的内孔图片呢?
有可能是连续成丝的切屑,看看能不能切出片状屑?
觉得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刀疤能不能用更粗的,缩进去一点呢?
轨道上的切屑有点多,是不是清理一下?刀尖高度是不是跟中心平齐校准?

网友:
5倍径,我看图比划你已经超了,让刀后刀具回弹造成震刀,买把机架刀效果好点,你悬伸太离谱;。

网友:
万华金属——高端303不锈钢制造专家,有需要303不锈钢材料的朋友,欢迎随时前来咨询(欢迎骚扰哟)
如有咨询,请拨打电话 052383903659-604和手机号13182201678感谢您的惠顾!
303不锈钢 易切削钢 易切削不锈钢 303不锈钢
http://www.wanhuajs.com

网友:
内孔刀片刀尖半径改小一点,选用的刀片排削方向改为往待加工表面排,出现够狠也有可能是铁削缠刀导致的

网友:
是震动问题吗?

网友:
进刀量的问题把

网友:
是我看错了吗,刀怎么还带着油漆?难道没磨刀就直接车了?

网友:
镗孔刀装的不够稳,车削过程中震动较大,导致车的过程中内孔有台阶。

网友:
是不是铁屑拉花的?

网友:
应该是铁屑造成的,划痕出现并不连续

网友:
楼主,哪儿买的刀这么好?不用磨就可以用?推荐推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