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箱体内工人操作空间设计

楼主(2019-05-24):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要设计一个箱体,内部会放置一台设备,设备放置之后需要人工进行螺栓紧固或者焊接。想请教一下,在设计中需要预留出的操作空间有多大。

网友:
把设备在箱体内的位置,连接孔大小,箱体内需要操作的位置和箱体轮廓画个简图发上来。

网友A:
能闲下来多翻翻书吗?你需要的数据机械设计手册上面都有。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版,卷一,第五篇第6章,“基于人体形态学的设计准则”Page5-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闲下来多翻翻书吗?你需要的数据机械设计手册上面都有。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版,卷一,第五篇第6章 ...

感谢大佬!   疏忽了!   我会依据这些尺寸留出空间的!

网友:
看看一个人多大的个头就知道了,我们以前做走道板只留五百的宽度,被经理刁了,他胖的很,现在改成八百宽。

网友:
这个可以站起来比划一下,一直坐着干肯定感觉不出来,拿把卷尺测量估算出,就动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