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看下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9-05-24):
如下图,移栽距离3m,负载30KG,速度0.5m/s,伺服驱动,移栽精度±0.04mm,请问各位大侠,能保证精度吗?两边在移栽过程中会不会晃动?

网友A:
把移栽过程做一个简单描述,这个装置的长度、宽度和长度是多少?移栽距离是3m是指横向行程为3m吗?架子的型材规格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移栽过程做一个简单描述,这个装置的长度、宽度和长度是多少?移栽距离是3m是指横向行程为3m吗?架子的型 ...

长宽3.5m*1.2m,移栽距离就是横向行程,架子的型材是50*100的

网友B:
如下图,移栽距离3m,负载30KG,速度0.5m/s,伺服驱动,移栽精度±0.04mm,请问各位大侠,能保证精度吗?两边在移栽过程中会不会晃动?

看楼主贴出来的图片,如果3米是行程的话,两侧跨度恐怕也有1米了。

行程,负载,速度,都没什么问题

+-0.04mm的精度肯定是达不到的。这已经超出了同步带的精度范围,并且周长6米的皮带,伸缩量是很大的,会进一步影响到定位精度

如果你是要固定的几个点定位准的话,可以考虑加额外的传感器。如果是不定点的,就只能考虑降低精度要求了

另外,给你提几点改进意见

1. 把伺服电机后面的一段短同步带去掉,减速机与后面的同步带轮轴直连。多这么一段同步带会进一步造成精度下降,系统刚性降低
2. 横跨两根导轨之间的,目前看着像一根型材?这个地方需要加强,换成机加工件,增加抗扭转刚度
3. 如果预算允许,还是换成两根直线模组吧。比你自己拼的同步带+导轨的组合,精度上要好很多
4. 设备整体的型材框架考虑做加强。这个也会严重影响到整体刚度,进而影响移栽精度

网友(点评):
分析得很详细,补充一下,长宽这么大?怎么保证长度方向和宽方向行走垂直度?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东西,安装会非常耗时。如果购买标准模组还好,可以要求厂家组装。自己设备保证安装面的平面度就可以。如果是全部自行安装,就要考虑做辅助工装,安装面的平面度,两侧平行度,都是安装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贴出来的图片,如果3米是行程的话,两侧跨度恐怕也有1米了。

行程,负载,速度,都没什么问题

谢谢大侠,受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宽3.5m*1.2m,移栽距离就是横向行程,架子的型材是50*100的

+-0.04mm的单位是不是给错了?架子横向上(长度方向)增加1-2根横梁增加架子长度方向的刚度,否则,架子长度方向有了挠度,横向运行会不顺畅。另外,中间横梁上是否可以设计一托架拖住右边的零部件。

网友C:
长宽3.5*1.2不大,焊接架子,加工导轨面,用直线导轨配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4mm的单位是不是给错了?架子横向上(长度方向)增加1-2根横梁增加架子长度方向的刚度,否则,架子 ...

之前是写错了,两侧定位精度±2mm,谢大侠提醒,负载不算特别大,横梁用的是50*100型材搭的,大侠是担心会翘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宽3.5*1.2不大,焊接架子,加工导轨面,用直线导轨配丝杠

用的是型材,因为本身负载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是写错了,两侧定位精度±2mm,谢大侠提醒,负载不算特别大,横梁用的是50*100型材搭的,大侠是担心 ...

担心长度方向的大梁刚度不足,中间会产生向下的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担心长度方向的大梁刚度不足,中间会产生向下的挠度。

明白

网友D:
我们以前做过尺寸差不多的   用的4080型材框架 模组是festo的电缸,然后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以前做过尺寸差不多的   用的4080型材框架 模组是festo的电缸,然后没问题

费斯托的电缸是用于Z轴还是X轴?用于X轴的话有这么长的行程的电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斯托的电缸是用于Z轴还是X轴?用于X轴的话有这么长的行程的电缸吗??

x轴啊   我记得设备两米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斯托的电缸是用于Z轴还是X轴?用于X轴的话有这么长的行程的电缸吗??

可以到8.5m呢

网友E:
两边都有同步带做传动吗?

网友:
±0.04mm这个精度恐怕要半闭环。

网友F:
为什么不用齿轮+齿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边都有同步带做传动吗?

两边都有同步带,不过是共用一个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齿轮+齿条呢?

这个负载不大,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