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2103Floxpress的使用请教帖

楼主(2019-05-24):
各位大神,我用solidworks2013做流体分析,过程如下:
1、建好的模型如图所示:

2、流体形状显示

3、流体类型选择水

4、左边盖内面为进水口,右边盖内面为出水口,左边压力2个大气压,右边1个大气压

5、进行运算

6、运算完成

运算完成后没有显示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在桌面上出现一个命名为fxp1的文件,里面的文件fbd格式也打不开,请solidworks大神们解答一下为什么没有运算结果,是我没有装Floxpress插件的原因还是什么 ?应当怎样排查和解决,谢谢!

网友A:
你说你添加了两个大气压,在哪个图体现出来,根本没看到数字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你添加了两个大气压,在哪个图体现出来,根本没看到数字框。

  这个我那个图省略了,默认值是1个大气压,我把进口的数据改成2倍

网友B:
工况设置感觉不全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况设置感觉不全面啊

我实在是没听懂您说的,您用过solidworks2013的FloXpress功能吗?哪里不全面了?能不能不要这么泛泛其谈,能不能说的具体点?还应该怎么全面?
请大神解答一下菜鸟的问题,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