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装配体插入的齿轮自动变了

楼主(2019-05-24):
通过ToolBox做的齿轮,然后做了一些修改,最后保存到装配体目录下。

插入装配体后保存,关闭,再打开装配体就成立下面这个模样,最简单的圆柱齿轮了。

怎么解决???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e4366494225ff3773afd3eb.html
百度经验

网友B:
系统选项——>异形孔向导/Toolbox——>将此文件夹设为Toolbox零部件的默认搜索位置前的勾号取消就行了

网友:
不要直接保存ToolBox的数模,最好是另存为其他位置,重新改名再做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选项——>异形孔向导/Toolbox——>将此文件夹设为Toolbox零部件的默认搜索位置前的勾号取消就行了

要修改下导出零件的属性,不然以后打开装配体,上面的没有取消的话,他的第一搜索目标是Toolbox文件夹,都会出现这个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e4366494225ff3773afd3eb.html
百度经验

我照着操作怎么最后显示:错误,不能设定

网友:
用geartrax 生成各种齿轮链轮等,国产的kytools 也很不错哦

网友:
toolbox默认的路径取消掉就好了。

网友:
去除零件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