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谐波减速器,具体怎么用法?

楼主(2019-05-24):
机械手关键部件,谐波减速器,这个是怎么跟驱动电机一起工作的,这点还没接触过呢,有经验的大神可以聊聊,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有用过,内圈和轴或者同步带固定传动,外圈反转

网友:
带/齿轮/直联都可以

网友:
没有找到相关的案例,可以看看机器人怎么用法,模仿设计一番

网友A:
具体看是你用的工况,谐波减速器使用起来钣金麻烦,精度比较高,因为谐波减速器价格比较高,国产的使用寿命不长,所以一般是进口的,价格特别高,而二手的减速器比较便宜,量少的可以用一下,我就说一下使用二手的谐波减速器的记忆
1.二手减速器在买的时候注意叫商家给你看一下照片,选择品相好一点的
2.到货后用手拨动一下波形发生器,试一下有没有明显卡顿
3.用杠杆原理拨动一下减速器的输出,看能不能拨动
4.二手的拆机件减速器是需要更换里面的油脂的,你需要拆下波形发生器(波形发生气需要拆的比较细致,钢珠的清洗和钢珠定位的塑料一定要弄干净)
5,你得有钢丝刷,洗钢轮柔轮的时候顺齿刷,不要横刷,伤
6,一定一定不要拆与输出轴连接的轴承(因为是交叉滚柱轴承,所以你懂的)
7,清洗使用酒精
8.具体使用在谈
PS:要下班了,还有不懂的在这里留言,我看的到

网友:
我们公司拆了一台安川。。。现在想来感觉有点败家

网友:
直连,控制精度高,选好减速比,减速器的类型,如果不是一体的还要做密封,二手减速机问题多,国产的有绿地的,国外有新宝的,性价比还可以,至于HD的你就不要考虑了,不适合做重型设备,

网友:
机械臂上应用的比较多的减速器

网友B:
谐波减速器有好几种结构的,不同结构用的应用场合不一样,杯型标准型一般是4轴SCARA,帽型标准型用途比较多,帽型2UH型用于六轴机器人,帽型带长输入轴的用于协作机器人。你想了解的的应该是最后一种:转子装在输入轴上,定子装在壳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是你用的工况,谐波减速器使用起来钣金麻烦,精度比较高,因为谐波减速器价格比较高,国产的使用寿命 ...

有没有使用案例,三维模型之类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波减速器有好几种结构的,不同结构用的应用场合不一样,杯型标准型一般是4轴SCARA,帽型标准型用途比较多 ...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使用案例,三维模型之类的呀

你去淘宝搜索一下,让店家给你手册,里面记录了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C:
|小机123发表于 05-24 17:35具体看是你用的工况,谐波减速器使用起来钣金麻烦,精度比较高,因为谐波减速器价格比较高,国产的使用寿命不长,所以一般是进口的,价格特别高,而二手的减速器比较便宜,量少的可以用一下,我就说一下使用二手的谐波减速器的记忆

1.二手减速器在买的时候注意叫商家给你看一下照片,选择品相好一点的

2.到货后用手拨动一下波形发生器,试一下有没有明显卡顿

3.用杠杆原理拨动一下减速器的输出,看能不能拨动

4.二手的拆机件减速器是需要更换里面的油脂的,你需要拆下波形发生器(波形发生气需要拆的比较细致,钢珠的清洗和钢珠定位的塑料一定要弄干净)

5,你得有钢丝刷,洗钢轮柔轮的时候顺齿刷,不要横刷,伤

6,一定一定不要拆与输出轴连接的轴承(因为是交叉滚柱轴承,所以你懂的)

7,清洗使用酒精

8.具体使用在谈

PS:要下班了,还有不懂的在这里留言,我看的到
输出轴端打表看跳动吗

网友:
HD官网下个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轴端打表看跳动吗

不需要啊,谐波减速器的输出刚度还是比较好的,你和电机的使用方法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个他们介绍里面的反向间隙一般是什么意思,我们用涡轮蜗杆减速机就是打表看下跳动

网友D:
一般有两种,CF类型的,波发生器和减速机外壳分离,波发生器安装在电机轴上,电机和减速机外壳由有同轴度要求的两内孔定位安装;
另一种一体式的,SF类型,一般是轴输入和法兰输入,通过带轮或齿轮与电机轴连接。

网友(2020-09-20):
引用 网友D:
一般有两种,CF类型的,波发生器和减速机外壳分离,波发生器安装在电机轴上,电机和减速机外壳由有同轴度要 ...

专业的资料。

网友(2020-11-23):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是你用的工况,谐波减速器使用起来钣金麻烦,精度比较高,因为谐波减速器价格比较高,国产的使用寿命 ...

新宝50倍速的也就2000来RMB,没有感觉价格很高!

网友E(2021-01-25):
本人主要负责设计过6轴5公斤负载协作机械臂,目前已量产;给你点建议:1)通常电机轴要连接谐波减速器的波发生器,注意保证同轴度(非常重要!否则调试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一堆神奇的现象!哈哈);
2)谐波减速器固定方式分:柔轮固定、刚轮输出或刚轮固定柔轮输出,固定方式不同,减速比相差1;
3)工业机器人常用的减速器主要是RV减速器和谐波减速器;
小负载用谐波居多,大负载用RV,也有混合式的:机械臂,大关节用RV,小关节用谐波;
4)至于谐波减速器:国外:日本Harmonic; 国内:绿的; 两种都用过,对比过,国外的
更耐用、寿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主要负责设计过6轴5公斤负载协作机械臂,目前已量产;给你点建议:1)通常电机轴要连接谐波减速器的波 ...

请教一下 大侠如何保证安装的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