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时效技术消除应力的工艺过程

楼主(2019-05-24):
振动时效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哐哐”振一通出具个报告就完事,但其实振动时效是一项工艺有严格的工艺过程,下面以壳体为案例介绍一下应力消除的工艺。
壳体是破碎机的支承部件,要有的强度。壳体不能产生变形或开裂现象,在壳体内部不能存在内应力。如果存在内应力强度不够,会在破碎机运行过程中产生整机的变形,造成破碎机的停机,严重时造成破碎机的报废。

振动时效设备搭载振动时效工艺软件,严格遵循振动时效工艺,保证良好的应力去除效果。下面是
振动时效工艺过程
一、振前准备工作
破碎机外壳是典型的壳体结构方形件,且尺寸较大,可选择枕木将结构垫起远离地面。激振器装夹在中间位置,加速度计吸紧在边角位置,
二、扫频处理
市场上的HK系振动时效设备具有以扫描的方式检测出工件的固有频率和激振力。只需操作人员按下“运行”键即可。
三、振动时效过程

按照系统设定的频率进行振动时效处理,并在处理过程中不断检测振动参数和残余应力的变化,当残余应力不在变化时停止振动时效。
在振动时效过程中,激振器施加给工件与其周期交变应力对应的动态附加应力,该
HK系振动时效设备内置的软件系统具备自动判断动应力是否合适的功能,如果动应力不够会输出加工动应力指令,如果动应力过大,系统会发出关机质量,防止电机飞车,保护设备。

四、振后扫描
 振动时效之后在对工件进行一次检测,对处理效果进行判断并打印处理结果。

破碎机壳体应力消除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但是当您选对振动时效设备及正确的使用该设备,则消除焊接应力就变成一件很轻松容易的事情了。

楼主:
所以使用说明书还是要看的

楼主:
振动时效用好了管用 用不好反而起反作用 比如激振力选择不正确 过大会破坏工件

网友A:
二、扫频处理
 市场上的HK系振动时效设备具有以扫描的方式检测出工件的固有频率和激振力。只需操作人员按下“运行”键即可。

这段话有问题
1)激振力为什么要检测?如果是激振器,那就不需要检测了。如果是手锤,传感器直接就得到了。
2)激振点放在哪里?仅仅知道固有频率还不足以选定激振点。极端情况:如果激振点选在了节线上,那就是在无用功

网友B:
学习了,楼主有做过振动试验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扫频处理
 市场上的HK系振动时效设备具有以扫描的方式检测出工件的固有频率和激振力。只需操作人员按 ...

1、激振力需要调整检测的:不同重量和结构的工件需要激振力大小不同 小了不起作用 大了可能会破坏作用;如果激振力调整不合适,不能找到固有频率的;
2、根据不同的构件 激振点的位置不同  一般安装到振动的节点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楼主有做过振动试验机吗?

没有呢 您有什么心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激振力需要调整检测的:不同重量和结构的工件需要激振力大小不同 小了不起作用 大了可能会破坏作用; ...

“根据不同的构件 激振点的位置不同  一般安装到振动的节点处”
是装到节点(节线)处,还是不装在节点(节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