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链条和08B链条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2019-05-24):
我想问下428和08B链条的区别,参数什么的都相同呀

网友:
啥链条,套筒滚子链条吗

网友A:
428和08B的外形尺寸参数是一样的。
428归类于摩托车链条,08B是归类普通精密滚子链。
所以428的技术要求和控制点应该不同于08B。我认为428链条性能应该优于08B。

网友:
型号规格的不同

网友B(2019-08-02):
引用 网友A:
428和08B的外形尺寸参数是一样的。
428归类于摩托车链条,08B是归类普通精密滚子链。
所以428的技术要求 ...

价格有差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价格有差异吗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不生产链条,我是生产链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不生产链条,我是生产链轮的。

谢谢,似乎420,428只是链条传动,没有拖板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似乎420,428只是链条传动,没有拖板这些东西。

如果没其他问题。可以用08B链条,应该会有标准的弯链板08B链条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