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分板机切不断求助

楼主(2019-05-24):
求教大神
      同事做的分板机,切割1.2mm,带V-CUT 的绿油板,目前切不断,上下刀在切割过程中,都会跳动,下刀是直接顶升,打算换成斜面带式。
上刀是用滚珠丝杆,也要换掉,求教哪位大神有 pcb剪切力大小的资料,做分析资料。

实际机构

实际机构

刀片

刀片

网友:
好像我看到过的分析机不是用的这种刀,大部分是用的类似于铣刀那种刀

楼主:
对于分板精度不高,追求性价比的,一般用这种

网友:
我们用的1.0铣刀,这种不了解

网友A:
很早以前给一个项目做控制电路板,找到一个做军工产品的电路板厂家,聊到电路板切割问题,厂家介绍说他们的电路板分3刀切割,不是一次切割的,而是第一刀只切板厚的40%左右,第二刀也切下去40%左右,最后一刀才是完成切断的,这样切出来的电路板没有切割应力。

网友:
很直观的,下气缸太小力不够,刀片太薄强度不够,这种分板机市面上很成熟了,花了这么多钱做了个玩具,也是够了,非标都是做玩具

网友:
铜箔和pp热压后,板子韧性很好,你这种切割方式是pp下料时用的,板子分割我在电子厂呆的时候用的是冲压或者铣板机

网友:
切不断说明气缸被压下去了,结构不合理。

网友:
下刀比较重要,需要支撑,建议下刀用丝杠,上刀用气缸,并增加弹簧缓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给一个项目做控制电路板,找到一个做军工产品的电路板厂家,聊到电路板切割问题,厂家介绍说他们的 ...

这位大哥很专业。是不能一次切的,就算一次能切,也给板子的伤害不小。

楼主:
是打算先改下面结构,改成斜面式,但担心丝杆的联轴器,切割时会扭曲断掉。预估剪切力在100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