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W使工程图中显示被剖之后的里面的零件

楼主(2019-05-24):
照片怎么发不了,等会儿看下图,在一楼有图,就是这个局部剖了之后怎么显示里面的零件

网友:
局部剖要调整深度

网友:
“局部剖了之后怎么显示里面的零件”这句话有问题。

网友:
把剖切的工程图图片传上来,看看你剖切下来是什么状态?

网友:
如果还是看不到,再把它做成半剖视图

网友:
没看到图

网友:
要写剖切深度,或者在另一个视图点击你想剖切到的地方,比如某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