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子渗氮的硬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9-05-24):
离子渗氮的硬度可以达到多少?
图纸要求58HRC,  成品测量有39HRC,供应商说做不到!

网友:
看你的基体材是什么,氮化钢离子氮化HV900以上是没问题的,换算成HRC也有HRC60以上。要了解供应商是怎么做

网友:
可以的,只是层薄

网友:
有些供应商的话就不能全信,一支30的销轴,45钢,图纸发出去供应商跟采购直接说不能调制,调制后会脆硬断掉

网友:
离子渗碳的表面加硬处理确实无法淬到这个硬度!

网友:
离子渗氮,要看材质,和客户使用性能要求来订制工艺,SUS304和SKD11是可以达到900-1100HV的

网友:
离子渗氮加工厂家路过

网友:
离子渗氮可能做的渗层薄,你直接打洛氏应该会打穿的

网友(2019-07-29):
得看什么材质,一般氮化完事可以达到HRC58°的